ansys2020r2版装完以后并未显示中文!!

楼主(2023-11-01):
我装完后去workbench里面的tool界面,去找language 发现仅有英文日文德文,没有中文?这是怎么回事?我听说ansys2020r2是中文版,我下载的没有问题
是不是需要后面在安装中文补丁?

网友A:
下个最新的呗,2020版的我记得是第一版汉化版本,很粗糙,只汉化了少部分。

网友(点评):
第一版汉化是国内做的

网友:
下面我们尝试把界面调成中文版

默认的路径:Tool>Options>Regional and Language Options>Language选项下并没有Chinese这一选项
默认没有Chinese选项
需要把路径:Tool>Options>Appearance下的Beta Options给勾选上
勾选上Beta Options
这时,Regional and Language Options>Language选项下就会出现Chinese(Beta)这一选项
Chinese(Beta)选项出现
我们选中Chinese(Beta)这一选项,并单击OK按钮
然后,按照提示重新打开软件,这时软件界面就变为了中文界面 作者:鱼海科技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7021851/ 出处:bilibil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个最新的呗,2020版的我记得是第一版汉化版本,很粗糙,只汉化了少部分。

已经装完了,如果再卸载感觉很麻烦
win10也好win11也罢,这个系统都有一点不好之处在于,卸载软件,并不能完全卸载,总有些零零碎碎隐藏于系统中,影响后续的安装和更新

网友(点评):
geek卸载比较干净

网友:
换版本,cae之家里有中文的

网友:
百度一下,有更改方法。我改过一次,很久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