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择问题求助

楼主(2023-11-01):
根据客户选择一款200-5000转速的电机,我想选直流无刷电机,但问了两家时代超群说是转速越大扭矩越大,另一家中大说是恒扭矩的,直流无刷到底是不是恒扭矩啊,大佬们指导下

网友:
让供应商提供电机特性曲线,看下有不同转速下的扭矩。转速越大扭矩越大的电机在下孤陋寡闻没听说过。

网友:
不知所谓,转速越大力矩越大不就成了永动机了。

网友:
再咨询一下吧,感觉应该是沟通问题,或者对面的是菜鸟

网友:
直流电机的特性,不都是低速高扭矩吗?跟有没有刷没啥关系

网友:
时代超群的电机不要买,很多问题。

网友:
不可能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