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维在光伏中的应用

楼主(2023-11-01):
碳纤维材料在光伏组件中的应用
1. 光伏组件支架
光伏组件支架是光伏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用于支撑和固定光伏组件。采用碳纤维材料制作支架,可以大幅降低其重量,提高其强度和耐久性,进而提高光伏系统的效率和寿命。
2. 光伏电池背板
光伏电池背板是光伏组件内部的一块关键部件,主要用于支撑光伏电池和防止其变形。采用碳纤维材料制作背板,不仅可以降低光伏组件的重量,还能够提高其硬度和抗氧化性能,从而延长光伏组件的使用寿命。
近些年碳纤维材料又大规模用的酸碱槽中,有没有大神知道还有哪些地方会用到碳纤维材料的?

网友:
真能吹,加工这玩意会死人,再说也没有你吹的这知历害,有钢强度高吗?肯定没有,不要扯有,我用模具钢切碳纤,能用你的碳纤切模具钢吗,这点就可以证明强度低于钢,

楼主:
|尹志春发表于 11-01 20:25真能吹,加工这玩意会死人,再说也没有你吹的这知历害,有钢强度高吗?肯定没有,不要扯有,我用模具钢切碳纤,能用你的碳纤切模具钢吗,这点就可以证明强度低于钢,

春哥,小弟从业十年,从碳丝成布成板再到最后的加工,一站式生产,目前身体杠杠的。碳纤维容易切割不代表强度低呀,碳纤维的强度高于钢铁是在各种严谨的实验下得出来的,是科学。

网友:
碳纤维的缺点也明显,不方便连接,除了用螺丝连接,其它方式无法做靠可靠简单,而且很难做有限元分析,因为外界都很难得到具体得参数数据,网上找的数据也不一定靠谱

网友(点评):
对,螺栓连接最为牢固,用环氧树脂AB胶接不影响碳纤维性能,但难承大载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