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类问题求问哥哥们

楼主(2023-11-01):
这两个盆,钣金最厚能做多少?矮的那个四周折边收口的,,高的那个四周折边15mm,并且又有个下折。。
图上厚度1mm不到

405*595*45高

405*595*45高

500*300*160高

500*300*160高

网友:
这个是三面折弯一面拼接的吗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关系不大,下好料整块也能折吧

网友(点评):
能不能折主要看你们有什么刀具

网友:
第一个你想要多厚的,第二个是拉伸成型
第一个介意2毫米已经觉得厚了,第二个需要模具不用考虑了,现成的或者考虑折弯尺寸

网友:
做6只那个应该是模具冲的啊,0.8也可以做

网友:
能买就买,自己做成本更高,何况就这么几个。厚度的话,一两个厚的都行,看着是不锈钢的吧,一个厚足够用了。第二个如果只有6个,焊接后打磨也可以做到

网友:
第二个不是食堂装菜的份数盆吗?

网友(点评):
嗯 就那玩意

网友:
钣金都尽量做薄,为什么要做厚?如果考虑耐用,可以直接钢板拼焊,那样厚度自由。
钣金的话如果不拍死边,3mm以内都没问题,多花点钱5mm也能做,考虑强度不能刨槽。

网友(点评):
3mm的话 磨具冲压能搞出来 那个盆吗,另外那个拖盆,四周不做死边,小折边收口也行,厚度可以稍微大一点了

网友(点评):
我说的只做参考,毕竟使用者是你,需要什么样的物件符合你的需要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