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平板浮动结构

楼主(2023-11-01):
如图,设计一个合装机构,要求其中上面 大板受外力时 可以浮动,正常状态是保持静止不动, 现在采用球头柱塞来限位,结果发现大板大板受力时球头柱塞弹力太小,没法复原了,   又想了一个结构(类似两个衬套之间加弹簧),不知道可不可以,有没有标准件,哪位大佬有了解吗?

补充内容 (2023-11-1 18:20):
现在我设计的结构是图片1和图片3(定位销配合衬套,留有间隙), 发现大板一动,就直接把定位销和衬套卡死了(中间没间隙了,回不到初始位了),,想的是能不能用图片2 类似的机构替换掉 衬套,或者别的结构也可以

网友A:
直接加大弹簧不是更好吗

网友:
坐等大拿

网友:
四个角用导向轴,限位五个自由度,只保留Z向浮动,大板底下再放一个气袋,用的时候充气,

网友(点评):
结构没法使用充气之类的,要纯机械结构

网友(点评):
发的图片丢了么,你上淘宝搜风机减震器或者弹簧减震器试试

网友:
装个这玩意。

网友:
淘宝搜 弹簧减震座

网友:
是上下浮动还是水平360°浮动?

网友(点评):
水平360度浮动

网友:
SMC浮动台

网友:
不太清楚你所谓的浮动是什么意思?6个自由度都能动吗?还有可以把原来的设计发上来吗?看看你要求的到底是什么?

网友:
按你出示的图的结构,大平板上下移动的基准都没了。如果要求大平板可以水平左右浮动,则大平板得做成两层,下面一层跟导柱是正常的滑动配合,保持垂直基准和上下移动精度,上层大平板与下层大平板接触面保证水平移动,并且上下大平板有水平移动的左右导向槽,能够保证水平左右移动,导向槽里放置弹簧。如果是水平左右和前后都要有浮动,就得是三层大平板。

网友(点评):
水平左右和前后都要有浮动,这样一来三层结构就太复杂了,

网友(点评):
并不复杂。

网友:
SMC有一种浮动气缸,通气后摆正姿态,断气360°浮动

网友(点评):
不方便用气动以及电动结构,只能用纯机械结构

网友:
有个标准件叫P-XY,你可以上网找一下,就是价格有点高,另外交期也比较长

网友(点评):
是联轴器吗?搜出来的都是一些 蓝牙功放板之类啥的?

网友(2024-01-15):
引用 网友A:
直接加大弹簧不是更好吗

对啊,简单粗暴

网友(2024-03-13):
X,Y水平浮动还是绕Z轴转动

网友:
能不能看一下你具体的要求,是不是就一个振动工作台?你那几个图无法确定你要的结果。。。

网友:
如果是上下前后左右都要跳动的话! 建议在一个万向轴的上前后左右都装上弹簧,只有下留出一方作为向下的连接杆。这样子振动的每个方向都有量了! 只是上面的那个弹簧选型时,可能要算一下承重。也就是平台的重量要大概算一下!

网友:
根据受力计算后,确定弹簧尺寸,再给弹簧做一个配套伸缩套筒,可以保证只有Z方向的浮动

网友:
可以去参考机器人末端浮动装置,

网友:
做成了吗 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