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机械设备噪声的标准?

楼主(2023-11-01):
常见资料上显示距离设备1米处噪声不超过85分贝。
请问这个说法有没有什依据?
请问有什么机械设备噪声的标准和规范吗?

网友A:
当地标准优先,地方无标准参照国家标准,设备1米处噪声不超过85分贝这个是国家标准。
我们公司解决办法是在设备外面再套个隔音房,第三方检测是在距离隔音房1米处检测。

网友(点评):
请问这个国家标准的国标号是多少?谢谢!

网友:
|530700332发表于 11-01 17:55当地标准优先,地方无标准参照国家标准,设备1米处噪声不超过85分贝这个是国家标准。

我们公司解决办法是在设备外面再套个隔音房,第三方检测是在距离隔音房1米处检测。

专业

楼主:
|530700332发表于 11-01 17:55当地标准优先,地方无标准参照国家标准,设备1米处噪声不超过85分贝这个是国家标准。

我们公司解决办法是在设备外面再套个隔音房,第三方检测是在距离隔音房1米处检测。

见到别人做到一个壳子里了,难怪声音小,原来是靠它隔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地标准优先,地方无标准参照国家标准,设备1米处噪声不超过85分贝这个是国家标准。
我们公司解决办法是 ...

受教了

网友:
一般居民区设备一米处不超过65Db   专机1米处不超过85Db  考虑到人的工作舒适   属于人机工程范畴,可以查相关标准。

网友: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网友:
找到了一个德国标准,给你看看参考下
Beispiele für Lärmbelastungen

Winkelschleifer  95 – 105 dB(A)
Stanze 85 – 100 dB(A)
Schweißen 75 – 90 dB(A)
Drehmaschine 75 – 85 dB(A)
Richtarbeiten 100 – 120 dB(A)
Richtarbeiten Blech bis 130 dB(A)
Gattersäge 90 – 95 dB(A)
Tischkreissäge 85 – 100 dB(A)
Bandsäge 80 – 90 dB(A)
Kappsäge 100 – 105 dB(A)
Dickenhobelmaschine 90 – 100 dB(A)
Abrichthobelmaschine 90 – 100 dB(A)
Handschleifmaschine ~ 90 d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