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程图里直径的半标注

楼主(2023-11-01):
如图,剖视方向不是完整的圆,但需要在剖视方向标注直径100,请问用sw如何做到?谢谢!

网友:
左键点一下数值,右键后找找,有个一级菜单还是二级菜单里“显示成直径”

网友A:
右边标注不好吗

网友:
设计树那边直接可以选

网友:
这特么还跑到这问,我劝你回家躺着吧

网友:
为什么要标在剖视图上?

网友:
左边树里面点击引线点击直径

网友:
都是答非所问,我来解决吧:
1、覆盖数值,这个不用说了;
2、尺寸标注上右键隐藏延伸线;
3、在下方箭头右键,显示样式改为直线,去掉箭头

网友(点评):
不改数值的方法才好。省得以后改了尺寸,这边覆盖的不会自动更新。

网友:
(๑•̀ㅂ•́)و✧:;非要這麼標注❓

网友B:
整圆尽量标在非圆上;
非整圆尽量标在圆上。

网友C:
|寰宇无人发表于 11-02 09:26都是答非所问,我来解决吧:

1、覆盖数值,这个不用说了;

2、尺寸标注上右键隐藏延伸线;

3、在下方箭头右键,显示样式改为直线,去掉箭头

覆盖数值就是在挖坑,等下把自己都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标注不好吗

实际模型有多个台阶圆,剖视图可表达清楚各大小圆直径及各部分台阶高度。并且图纸方向与车床装夹方向相同,利于车床操作识图加工。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覆盖数值就是在挖坑,等下把自己都坑了

你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圆尽量标在非圆上;
非整圆尽量标在圆上。

网友:
这不是圆,你标注到这有啥意思,作图也不能这样搞啊,还会产生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