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径向力&安装间隙一问

楼主(2023-11-02):
各位大神们好!小弟现在在滚珠丝杠应用上有一些小问题,先找找各位帮忙,希望大神们不吝赐教!

如图,上方为导轨滑块,下方为滚珠丝杠,黑色滑块/螺母位置固定在某支座上,位置不可调。红色部分,上方为导轨,下方为丝杠。
现欲用一刚体棒/板连接导轨和丝杠,使其运动同步。

第一个问题是,在近端(丝杠位于最左)和远端(丝杠位于最右,如图),如何确定精度或如何调节,可以使丝杠不会在近端收到过大径向力?(因如果安装精度不足,在近端导轨和丝杠间会有较大误差导致丝杠倾斜偏心)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欲在滑块导轨上加一个顺时针方向弯矩,如何可以保证我的丝杠不会有过大偏心?有否计算公式或例子来算出许用弯矩大小?因为这样会导致丝杠质量下降。我尝试用丝杠-螺母刚度进行计算,但是实际上还有径向间隙需要考虑。

麻烦大家帮我集思广益下,开拓下思路,谢谢各位了!

补充内容 (2023-11-3 04:28):
主题很遗憾更改不了了,所以我补充一下问题。
限于空间原因,只能用一根导轨,行程也不是很长,大概只有60mm(导轨只有100mm),所以双滑块也不能实现;限于原理,也只能用丝杠带导轨块,所以其他传动难以考虑

网友A:
“现欲用一刚体棒/板连接导轨和丝杠,使其运动同步”有点看不懂

网友A:
你的问题没描述清楚
如果导轨比较短,两条导轨安装面都加工出止口,导轨长的话就一条安装面带止口一条不带,先把导轨平行度调好,再调丝杆,丝杆的两端轴承座底下设计垫片,方便钳工装调。

网友:
滑块用两组,弯矩应该小点。导轨上有定位台阶,或者定位销,打表调整平行

网友B:
直线导轨配丝杠的基础模型,THK有详细的设计资料,包括导轨安装面尺寸精度要求,可以参考下。

网友C:
这种结构没怎么见到过。。。为啥不固定电机和丝杠,让丝杠螺母带动红色部分活动呢。或者齿轮齿条,精度要求不高考虑同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欲用一刚体棒/板连接导轨和丝杠,使其运动同步”有点看不懂

其实就是丝杠带滑块同步运动。但是预装时如果误差太大预装力就会太大,影响滚珠丝杠寿命。
因为黑色位置是固定的,所以越靠近黑色端,尺寸误差的影响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没怎么见到过。。。为啥不固定电机和丝杠,让丝杠螺母带动红色部分活动呢。或者齿轮齿条,精度要求 ...

限于原理,目前只能这么做。。。
固定螺母我之前就考虑过,但限于行程,使丝杠动明显省空间。
确实很奇怪,而且使用时也是滑块不动导轨动,所以不算是很经典的使用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线导轨配丝杠的基础模型,THK有详细的设计资料,包括导轨安装面尺寸精度要求,可以参考下。

大侠指的是这种么?
这种案例我之前分析过一些,但是问题就是一是我这个原理只能用单导轨单滑块,所以稳定性差了一下;二是wo这个是滑轨不动丝杠动,所以施力位置不固定,而且自重也会有影响。所以我暂时没找到比较相似的案例。大侠有相关见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没描述清楚
如果导轨比较短,两条导轨安装面都加工出止口,导轨长的话就一条安装面带止口一条不带 ...

嗯,那我稍微仔细点说。
滚珠丝杠,相当于螺母固定在支座上,丝杠移动。丝杠要带动滑轨,所以给了一个连接件。与滑轨衔接的滑块与丝杠螺母固定在同一支座上。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越近的端,安装的误差显现越明显。如果偏了个0.1mm,那么基本上就要把丝杠顶死在螺母上了,强度就差多了。
所以问题一就是怎么调一下安装精度的问题。拟采用螺栓连接丝杠端-连接件和连接件-滑轨。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那我稍微仔细点说。
滚珠丝杠,相当于螺母固定在支座上,丝杠移动。丝杠要带动滑轨,所以给了一个连 ...

这么短的行程,误差0.1mm,你这是在做农用机械。这个误差必须控制在0.01mm以内。采用检验棒不难实现这个安装精度。安装方法THK、NSK的样本上都有详细介绍。从你的描述来看,你的机器并无需要很高的精度,只要安装精度足够,可以直接驱动。如果弯曲刚性不够,可以用粗一点的丝杠。丝杠的刚度,都是指的轴向刚性。

网友:
如何做到不情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