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有现象!

楼主(2023-11-02):
摇臂钻大臂夹紧机构的心轴居然会断裂!辛好车间行车多,不然,不好打针!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确实少见

网友A:
买台新的,维修费用都花掉半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台新的,维修费用都花掉半台了

没花掉半台,只收了1500

网友:
心轴什么材质的啊

网友:
(๑•̀ㅂ•́)و✧:;怎麼造成的❓

网友:
估计是疲劳了,看看断面图

网友(点评):
断面粗糙,估计是材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