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风机轴承设置问题

楼主(2023-11-02):
一、问题描述
此风机用于农业作业除尘环境,杂物介质包括但不限于渣土、碎屑、枝叶、棉絮等。轴承及轴孔尺寸信息如下,在此技术状态下,约100台设备中,已出现4台轴承损坏导致叶轮破损,其轴承失效时间在700h~1300和之间。请教各位社友,轴孔设计是否合理,有何改进之处?
二、设计参数
1、轴承选型:6205-2RS
2、轴承座内孔:ø52K6(-0.015~0.004)
3、轴直径:ø25h6(-0.013~0)
4、小带轮压轴力计算值:209.6N
三、相关图片
1.装配图

2.轴

3.轮毂

网友A:
损坏后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B:
应该轴承 没关系,是工况,这种轴承失效,多是异物进入轴承 ,产生了磨料磨损,这个要加强防护,只要防护到位,不存在会坏的

网友C:
轴应是过盈配合。
轴承油脂也重要。正常情况3000小时应可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轴承 没关系,是工况,这种轴承失效,多是异物进入轴承 ,产生了磨料磨损,这个要加强防护,只要防护到 ...

轴承选用的2RS两面带防尘盖的,不应该进东西呀

网友(点评):
这种密封在多尘环境是无用的,,,,必须那种外带防尘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正公差吧。或者轴-0.005、+0.015

一般的话默认轴承内外都是零位,我这个轴给的小间隙,您建议给过渡甚至过盈,那内外圈就都是进配合,这样不太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损坏后是什么样子的?

有点跑外圈的现象

网友(点评):
有没有可能受力不均往外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应是过盈配合。
轴承油脂也重要。正常情况3000小时应可以保证。

设计的时候按着外紧内松原则设计的,轴如果还采用过盈配合的话,是不是轴承座的公差得改松一点?

网友(点评):
内松外紧原则是什么原则?不能瞎套,载荷在轴上。

楼主:
第一次发帖,相关图片在此楼查看

装配图

装配图

轴

轴承座

轴承座

楼主:
引用 楼主:
设计的时候按着外紧内松原则设计的,轴如果还采用过盈配合的话,是不是轴承座的公差得改松一点?

可以理解为哪一侧旋转,哪一侧就采用紧配合(轴转就内紧,轴承座转就外紧)吗?

网友(点评):
看了一下装配,个人感觉结构是有问题的。仔细考虑工况,受力。

网友E:
应该是同轴度差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同轴度差导致的

您是指轴与孔装配后的同轴度误差较大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理解为哪一侧旋转,哪一侧就采用紧配合(轴转就内紧,轴承座转就外紧)吗?

由于结构限制,只能做成悬臂梁形式,另一侧为叶轮。

网友(点评):
带轮基准直径多大?

网友:
跑外圈那就看看轴承座材质是不是不合适,还有增加过盈量。可以试试大一号的轴承。

楼主:
引用 楼主:
由于结构限制,只能做成悬臂梁形式,另一侧为叶轮。

大带轮129,小带轮77.6

网友:
你这个风机有几个叶轮

还有 这不只是轴向力 还有 径向力 和切向力

这些力结合在轴承上进行计算一下

发热量进行计算 由于热膨胀 是不是挤压轴承到了逐步卡死

网友F:
转速有多大 ,然后受力情况是什么样的,我做过主轴转速2-3千的  也没你这样

网友:
迷宫密封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转速有多大 ,然后受力情况是什么样的,我做过主轴转速2-3千的  也没你这样

3500rpm,一端设置2个2RS轴承,一端为叶轮,压轴力200N左右

网友(点评):
那 你是叶轮为悬臂的,说明受直径方向力为主,那就不能用深沟球了,可以换成角接触轴承(要双列)或者圆柱滚子轴承,或者你用受力大的一侧为角接触或者滚子,另一侧用深沟球。

网友(点评):
而且公差也要调整,你孔可以用G6,轴可用g6 或者h6 精度要求不高 公差就不要这么高,因为你要考虑高速旋转得轴承热涨得问题,如果还担心进灰尘,你就要在前面增加骨架油封就没事

网友G:
有可能后期叶轮沾灰了,造成动平衡失效,造成轴承的径向力大幅增加。。建议还是换个大点的轴承。 转速较高。多用几组轴承。

网友H:
描述里是角接触球轴承,照片上也是,图上怎么是圆柱滚子的,是单纯的图纸错误吧?是背靠背设计还是面对面的啊?从截面图上看只能是背靠背才能承载,但右边只是个卡簧,这个结构对于角接触轴承这种对预紧量要求较高的轴承是不合适的

网友:
请问这个结构的3和6加工出来之后怎么装配进去的呢?3怎么塞进6的孔里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描述里是角接触球轴承,照片上也是,图上怎么是圆柱滚子的,是单纯的图纸错误吧?是背靠背设计还是面对面的 ...

是6205深沟球轴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可能后期叶轮沾灰了,造成动平衡失效,造成轴承的径向力大幅增加。。建议还是换个大点的轴承。 转速较高 ...

农机上一般用双轴承。接触异物的轴承,那就是炮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选用的2RS两面带防尘盖的,不应该进东西呀

2RS在农机上等于裸奔。

网友:
装轴承段43mm太短了,轴承座位置容易变形,造成轴向分力,且轴承外圈始终一个位置受力,所以容易损坏。敬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