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高温140度的塑料型号

楼主(2023-11-02):
各位大佬请教个问题,有那个型号的塑料(PC或ABS)耐高温140度以上的?我这边有一壳子要把它和一块纤维皮热压合在一起。

网友A:
PTFE:聚四氟乙烯,温度范围:-54~+20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TFE:聚四氟乙烯,温度范围:-54~+204℃。

四氟好热压吗

网友:
万能胶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氟好热压吗

你可以查找一下螺旋铁氟龙软管的成型工艺,它的材料就是PTFE。

网友:
PTFE能耐200度,但热了后不耐压

楼主:
最后供应商选了PC 德国科思创拜耳 1800工程塑料,效果还可以就是价格有点高了。

网友:
用PET加纤或PA66加纤工程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