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锥齿轮的安装距离

楼主(2023-11-02):
请教各位大神,锥齿轮安装的距离是以两个齿轮齿顶圆的投影线的交点为标准吗?知道齿轮的参数有没有计算公式可以算出这个安装距离?

网友:
这个厂家有安装距离的参数啊,然后你图示的齿也不对啊,垂直安装都啮合不上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  去看吧  都写的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  去看吧  都写的有

太厚了,看不过来

网友(点评):
那 你不看这个 短时间跟你解释不出来,你这个之前接触过齿轮么?要是没接触过得,你还真是要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