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氨酯表面能滚花吗?

楼主(2023-11-02):
各位大佬, 请问下聚氨酯85A 左右的硬度 能滚花吗?

楼主:
想在下面这样的滚轮表面滚花 增加摩擦力

网友A:
聚氨酯还不如买软点的 这样摩擦力更大

网友B:
不能,聚氨酯有弹性,,,模铸,车床加工都可以。

网友C:
聚氨酯富有弹性,滚花刀的扎进去接着会闭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聚氨酯还不如买软点的 这样摩擦力更大

软料的耐磨性又差一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聚氨酯有弹性,,,模铸,车床加工都可以。

多谢大佬回复,那看样只能改模具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聚氨酯富有弹性,滚花刀的扎进去接着会闭合的。

切削型的滚刀啊能适合这种应用?

网友(点评):
想象一下,聚氨酯就像橡皮一样富有弹性。滚花是没有效果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切削型的滚刀啊能适合这种应用?

好的  了解 多谢大佬

网友:
车床上装把排刀,车一刀就有纹了。

网友:
(๑•̀ㅂ•́)و✧:;用激光雕刻紋理❗

网友:
你不是就要花纹吗?为啥还管人家用什么方式加工?有花纹就行呗,管太多没必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