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一贴,谈谈我对滚珠丝杠刚度的理解,也说说我对其的疑惑

楼主(2023-11-03):
之前就滚珠丝杠的计算谈了一下我的问题,所以现在拿出滚珠丝杠受径向力刚度计算的一例说一说,也谈谈我的见解和尚存在的问题

参考资料为上银丝杠的样本手册。

题外话,其实这个计算不是很经典,因为很少有丝杠承受径向力,不过最起码算是填补一下这个空白。

一个简单的问题及算例:
如图,丝杠相对自由,螺母固定。现有一径向力F施加于丝杠自由远端。现欲知,最大可以有多大的径向力,能使丝杠质量(寿命)受到影响最小(至少90%以上)?

楼主:
乍一看,这像个压杆稳定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压弯时不止取决于丝杠的弯曲,还存在丝杠和螺母间的相对压力,导致之间的滚珠变形,甚至是螺母变形,抑或是支撑轴承的形变。所以此处,需要计算系统的刚度,来判断丝杠尖端的形变量大小。由图可知,系统总刚度由丝杠刚度和螺母刚度共同组成。
丝杠刚度可根据公式计算。
螺母刚度(在不考虑间隙时)取决于螺杆最低刚度值及动载荷大小。其值可以从表中和丝杠参数查得。

网友(点评):
压杆稳定,你确定这是压杆吗

楼主:
计算出的刚度,即为对应轴向力下的丝杠螺母系统刚度。已知轴端力,及刚度,可由L=F/K计算出轴端微小位移量。
下一个问题:如何由位移量计算其对寿命的影响?

由位移量,及丝杠长度易知,其倾斜角度到底有多少。因为角度应该不大,所以可忽略丝杠弯曲造成的角度误差。此处可对照下图,得出丝杠寿命的变化。一般说来,寿命不应该低于90%(或80%)为宜。

楼主:
不过,此处尚有一缺陷,或者说情况没有完全考量到:丝杠和螺母间的预轴向间隙并未考虑。或者说,此情况更适用于有预压的螺母。如果没有预压,则形变量还需考虑其间隙(主要为径向间隙,轴向也可)。哪位大侠有更好的方法研究,欢迎不吝赐教。
如果对小弟的计算有什么疑惑或者发现问题,也请直接提出。感谢。

网友(点评):
丝杆给的样本计算公式,都是有几个假设前提计算的,要不然没有办法详细计算。比如滚珠和丝杆之间是0间隙 确保每个滚珠和丝杆都是接触受力均匀

网友(点评):
你说的的刚性 可能只有弯矩,应该还要考虑 加速状态下的 最大扰度

网友:
此贴膜拜,,,等大神展开。。。

网友:
想说看不懂,知识储备没达到楼主的高度

网友:
必须收藏一个,以备后用

网友:
滚珠丝杠不允许承受径向力。因此,必须保证足够高的安装精度。

网友(点评):
不能完全这样说,同步带的张紧力算不算?齿轮的径向力算不算?

网友(点评):
同步带拉紧丝杆,那不是丝杆本身,那是端部,端部已经被固定方式两个轴承限制死了;

网友:
什么场合要这样用丝杆?我比较感兴趣

网友(点评):
旋转变为直线运动

网友A:
滚珠丝杠的径向力,一般来说,需要用导轨来承受。导轨实现导向功能,丝杠实现驱动功能。只有在载荷很小的情况小,可以考虑采用丝杠同时完成导向和驱动功能。

网友(点评):
丝杆加导轨这种都是固定搭配了,但凡大一点的丝杆都必定加导轨,能上双导轨绝不上单导轨

网友B:
我有一个问题,楼主说对丝杠只受径向力的计算是填补空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空白?
我认为丝杠的运用主要是受轴向力作用,而对径向的buckling计算也就是所谓的压杆稳定计算。
然后又回归到常规的问题上来,丝杠两端的支承形式。。。这些问题在丝杠的选型上应该都是有成熟的计算体系的
就算我上述的都是扯淡,回归到丝杠的运用
轴向力F的作用位置是哪里?是丝杠的螺母吗? 如果不是丝杠的螺母,请大家告诉我一个具体的运用场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这个F是怎么样的受力状态,

网友:
众所周知,丝杆是不能受径向力的,或者径向力是要尽可能避免的

网友C:
丝杆不配导轨?经验公式看细长比<60,径向负载看牙底算屈服,螺母的钢珠什么的不用考虑,因为丝杆它是有角度的轴向运动,这样没有意义

网友D:
一端固定一端自由,仅建议使用在竖直方向驱动,上端固定工况。
非正常使用工况,分析可以,但是实际应用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端固定一端自由,仅建议使用在竖直方向驱动,上端固定工况。
非正常使用工况,分析可以,但是实际应用意 ...

一端固定,一端自由在精度要求不高,转速不很高的场景大量使用,无论竖直还是水平布置。

网友E:
要考虑有支撑。。。丝杠的作用是用来推动丝母,这是主要矛盾。。如果有一个F力作用在丝杠上,那就要想办法抵消或减弱F的影响,至于影响寿命10%,这都不是问题,就算影响15%又怎么样。计算公式都是在理想化的状态下得到的,影响10%无需考虑。

网友(点评):
精度和变形是相对而言,任何结构都有误差,关键在于误差的大小。在工程允许的范围内就行,不要去追求极致。到了追求极致这一步,对于研究人员也许是好事,对于工程应用恐怕就是得不偿失了。所以,先了解工程允许值

网友F:
我是杠精,我来给你挑毛病。

这么一点点阿猫阿狗的基本功,话都说不明白,表达一堆错误,基本词汇完全乱用,你还填补空白了,你搞笑,
疲劳问题的强度问题,不是刚度问题,当然,你解决强度问题工程上很多时候可以转换为刚度问题。就是不去计算强度,根据经验去计算刚度(变形)久可以了

致于刚度,悬臂梁就是3ei/(L^3),最简单最起嘛的

致于强度,你可以先根据悬臂梁去估算,但是这个非常不准确,但是可以用它的相对性解决一些工程问题。。专业的话就比较复杂了,需要大量的储备或者有限元这些工具,很难的,算准很难。

致于疲劳或者安全系数之类的,本质不过是应力的换算,不重要,但是从你发帖的用词来,你连这些的abc都不会的。

悬臂梁是非常非常弱的结构,长度是三次方的影响,所以不能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考虑有支撑。。。丝杠的作用是用来推动丝母,这是主要矛盾。。如果有一个F力作用在丝杠上,那就要想办法 ...

他这是影响寿命百分之10的问题吗?他这一瞄就是影响寿命几万倍几十万倍千万倍的问题。说千万倍一点不过分。

设计乱搞,负载大一点一上去就快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问题,楼主说对丝杠只受径向力的计算是填补空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空白?
我认为丝杠的运用主要 ...

你嗯,幼儿园的不会写字的小朋友歪歪扭扭写了一个人a,哦,e就要填补世界世界文学史的空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计算出的刚度,即为对应轴向力下的丝杠螺母系统刚度。已知轴端力,及刚度,可由L=F/K计算出轴端微小位移量 ...

寿命和位移完全是两个概念。你这个是大量的经验简化而不是计算,当然,也可以有大量计算结合起来。

一个是位移,一个是应力,两回事。

就好像跳楼,一个是你的高度,一个是你腿的应力。但是其实应力除了高度是关键,还和其它很多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杠精,我来给你挑毛病。

这么一点点阿猫阿狗的基本功,话都说不明白,表达一堆错误,基本词汇完全乱 ...

感谢大侠教诲,不过容我先辩解一下。

所谓填补空白,并非小弟有意托大,实在是有这个需求,所以去查找相关资料,因为没找到,所以只能自己尝试研究相关问题。

阿猫阿狗的基本功,嗯,也许吧。

弯曲刚度靠悬臂梁算当然可以,但那不是只算了丝杠么?螺母刚度引起的形变可否或可应考虑?

而且我所加的径向力,也并非实际传导时所用力,而是径向受扰动力,并不大。理论上讲应有导轨承担,实际上导轨和丝杠安装时内应力即我所画扰动力(实为径向力,偶尔写的轴向力为笔误)。

如果阁下对于丝杠计算有什么独到见解,欢迎详细说明或单开一帖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杆不配导轨?经验公式看细长比

导轨暂不在本问题讨论之列。
阁下的“径向负载看牙底算屈服”何解?有否计算公式可用?

网友(点评):
准确来说应该是弹性模量,毕竟要保证运动的平稳性,算这根杆的弹性变形,公式可以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珠丝杠的径向力,一般来说,需要用导轨来承受。导轨实现导向功能,丝杠实现驱动功能。只有在载荷很小的情 ...

是的,大部分情况下导轨承担相对径向力或力矩。
但是导轨亦有其刚度,所以在导轨变形时,同样有径向力施加到丝杠上。
我此处想算的即为微小径向力对丝杠传动的影响。

楼主:
最近又详细读了一下资料,觉得我这个抄来的算法确实不能满足我的计算需求。还是没有跟径向力计算相关的公式或范例。
以上计算还是局限在轴向力范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大部分情况下导轨承担相对径向力或力矩。
但是导轨亦有其刚度,所以在导轨变形时,同样有径向力施 ...

你这个要搞准难度就大了。得到一个趋势的话可以通过软件。但是软件也和建模水平直接关联。
这个微小的局部变形是复杂结构,不管是刚度还是强度估算应该都很难的。

你找个专业的仿真工程师先看看吧,一般的估计就给你乱捣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