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升机构平面度的问题

楼主(2023-11-03):
如图,用气缸作为动力,四个直线轴承作为导向,做顶升动作,底部会增加调平组件,用于调整上面机构的整体平面度,气缸上面的板大小为400mmx200mm大小,平面度要求0.1mm,就我所知,直线轴承会存在间隙,那么这套机构能够实现0.1mm的平面度要求吗

网友:
用衬套咯,其实4个直线轴承配合使用,应该也能达到要求

网友(点评):
4个衬套如果加工精度不好气缸应该顶不动会憋死

网友:
头重脚轻,会有问题

楼主:
有什么建议吗,老哥

网友:
不要抱侥幸心理去做,从气缸端到大平面,中间隔着这么多东西,距离这么高,平面那么大,然后再看看自己手中的数据只有0.1,这就注定了这个结构一定会有问题。你不服,各种调节,换各种轴承,然后好了一阵,运行没几天,又发现不行了,一切折腾都白费。永远都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去搞制造,因为百分之百会出问题。改变结构,改变思路,这才是出路。

网友:
直线轴承的座放在上面,和薄型气缸上平面连接在一起,底下使用固定支架联结。这样上升起来四个柱子比较短,挠度变形量小。

网友:
这是又想达到要求  又想节省成本

网友:
|翱翔天际发表于 11-03 10:40不要抱侥幸心理去做,从气缸端到大平面,中间隔着这么多东西,距离这么高,平面那么大,然后再看看自己手中的数据只有0.1,这就注定了这个结构一定会有问题。你不服,各种调节,换各种轴承,然后好了一阵,运行没几天,又发现不行了,一切折腾都白费。永远都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去搞制造,因为百分之百会出问题。改变结构,改变思路,这才是出路。
对头,先不说调试费劲,运行不了多长时间又有问题了

网友A:
直线轴承看精度吧,直线轴承建议最好还是用misumi,质量有保证,
然后其他公差也要放小
直线轴承公差基本上都是在0.0x,
基于导轨底面,你产品上表面的0.1的平行度是可以做出来的;

有以下几个问题你要解决:
1.直线轴承确保不用国产杂牌(精度不能得到保证);
2.图纸公差精度在合理的范围内标注到最高要求;(主要厚度方向的公差)
3.确保导轨运行时与底面平行度要在0.05以内(甚至更高,比如0.02/0.02/0.005)
4.结构上需要好好考量调平机构,你四个角的调平是打算用螺丝+螺母+板上螺纹孔的形式调平吧?如果是这样,还是建议你再好好想想;
有一种结构,是大螺母锁到板上,大螺母里面再套个小螺母,这种形式是可以的,以前在划片机承载台上见过他们用于调平(这里只能是机构上的提示,想要再细问,就要花钱了)

网友:
在4根导向杆上加挡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建议吗,老哥

四根直线轴承 上下板不铣平面的话 基本上不行的

网友:
把直线轴承缓冲导轨+滑块

网友:
气缸是达不到0.1mm的平面度,你用伺服电机还差不多

网友:
用直线导轨吧,老兄,如立加的Z轴。直线轴承就算了吧。

网友:
这结构应该是和底部面的平行度0.1mm

需要注意 导致和直线轴承的间隙 由于重心偏离 偏载产生的弯矩 造成间隙放大

顶升高度 越高 偏心越大 所以需要将整体结构刚性和导向结构重新设计

网友:
你的这个平面度是指绿色板上表面的形状公差的那个平面度吗?还是说位置公差里的平行度?

网友:
4根光轴上、下各装一块板连成一体,直线轴承加长,然后光轴固定,直线轴承移动,行不行

网友:
怎么检测??

网友:
SMC我记得有那种平台气缸,自带线性定位模块的;或者换个思路,你在需要的位置通过追加限位调整平面度就可以

网友:
四个套改成八个套,导杆加长,加工精度跟装配精度提高。

网友:
四个角用各用一个小气缸,中间非标加工一个粗的导柱。100粗,用石墨衬套。

网友:
平面度跟你的机构没关系,不考虑结构导致你平面的扭曲变形的话。你说的应该是平行度,我认为目前这个结构应该不行,直线轴承导引段太短,根本没法保证方向;是否考虑四个丝杠,几个主要部件公差控制好,加上调试标定,消除回程间隙这些不确定因素,四个驱动电机的编码器精度足够,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400*200的大板,用这个提0.1的平面度,难。
换丝杠加至少双导轨,应该可行。
或者买个别的成品顶升机构?

网友:
我做过类似的结构,以我的经验看基本不可能达到要求,直线轴承里面是滚柱必然会有间隙,它只能保证轴向误差,径向误差还是挺大的,建议在需要的位置做限位调平来达到平行度要求。

网友:
1.首先你的平台尺寸都有了,平面度精度也给定了,假定平台是理想平面。你可以算导轨的间隙最大是多少的不是么。
用这个最大间隙去套你选的轴套的精度,理论上能不能实现,你先自己做个判断。
2.假定导杆轴套是理想状态,平面理想平面,这个时候举升后平台的平面度就靠举升机构的垂直度了。你要算下需要控制多少垂直度。
上面提到的两个叠加,往最糟糕的情况想,误差是多少?
3.但是实际情况是要么憋举升机构的垂直度,要么憋导轨轴套间隙,或者两个同时憋。再或者非常理想的谁都不憋。你想象哪个可能性大?
4.3点定面,当多出来一点或者多点定面又是什么情况对吧。实际你的面是5点定面(四轴+举升)。
5.平台+导轨+举升机构=最终的台面,想象下3个误差,需要调平吧。
6.问题说完了,来说下怎么解决,,:结构设计+导轨轴套间隙+举升机构间隙+加工精度+经济性
7.选吧,用啥结构?用啥直线轴套导轨形式(直线导轨、轴套、丝杆...)?举升?后期维护?..各种考虑..
最后不就出来了~

网友:
直接加导轨滑块吧。直线轴承不用考虑精度,一般有精度要求都不会用直线轴承导向

网友:
这结构要求平面度不行,而且你用的直线轴承还那么短,直线距离太少了,米思米的轴承也不行,想保证平面度换结构或者加线轨保证机构不倾斜,另外加工件也需要标好尺寸链精度,要求再高点最后可能需要打表调修找平最上面的工件

网友:
直线轴承,这玩意用在木工机械农用机械上差不多,平时尽量不要用它

网友:
说实话就这个平台加工都不一定能打到0.1的平面度,套这么多机构你还想0.1?另外你想表达的是不是上平面和地平面的平行度?

网友:
基本上达不到0.1,即使调好了,结构刚性也不行,一段时间后又废了

解决办法,加硬限位,可以在导向轴后端加,可调的那种,调整好后固定死,确保气缸顶升力足够大,能顶到硬限位后还能保持足够支撑力

网友:
加二次定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线轴承看精度吧,直线轴承建议最好还是用misumi,质量有保证,
然后其他公差也要放小
直线轴承公差基本 ...

易格斯如何?

网友:
我之前做过顶升机构,要求最终行程面平面度0.1以内,是用凸轮硬顶上来的,三个凸轮,直线轴承只做辅助导向作用,最终要求三个凸轮与平面全接触,也就是三点确定一面,只要凸轮不磨损,顶上来就每次能保证。

网友:
不行,达不到,你想想炮塔铣床的升降平台结构吧

网友:
感觉你说的应该是平行度吧

网友:
这个结构上边的间重心是在中心吗,看起来不像,这种运行一段时间后轴承容易损坏

网友:
用丝杆螺母机构呢,四个导向轴,对角的换成丝杆螺母顶升,会平稳一些,同时精度控制会比直线轴承好一些,要是用直线轴承,最好选双衬的,导向距离长点也会平稳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