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样式不锈钢针头是怎么加工的,500支成本预计在多少;针头内径从0.5-3.2不等

楼主(2023-11-03):
(无正文)

楼主:
图片样式

网友A:
走心机直接加工就行,,选 用易切削不锈钢,500支,估计3000块,大量估计8毛一支

网友(点评):
请教下,1mm的孔用哪家的刀?

网友(点评):
1MM 的钻头,要哪家的刀,证明你没干 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走心机直接加工就行,,选 用易切削不锈钢,500支,估计3000块,大量估计8毛一支

尹总说的是美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尹总说的是美刀

美刀也能接收哇,有推荐厂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心机直接加工就行,,选 用易切削不锈钢,500支,估计3000块,大量估计8毛一支

有合适厂商推荐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合适厂商推荐嘛

量太少了500支,

网友C:
塑料+不锈钢见过,一整根不锈钢没见过,看春哥的了

网友D:
见过两个台阶的,没见过这种三个台阶的,两个台阶的是加工两个零件,里面一根通管,最顶端和150°那儿外零件跟通管焊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见过两个台阶的,没见过这种三个台阶的,两个台阶的是加工两个零件,里面一根通管,最顶端和150°那儿外零 ...

焊接做批量效率低把,价格也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焊接做批量效率低把,价格也高

35~50元一根,不同通径的差几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35~50元一根,不同通径的差几块

应该是一体成型的,焊接很难保证同轴度,35-50单价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不锈钢见过,一整根不锈钢没见过,看春哥的了

塑料的那种太low了,安装定位太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塑料的那种太low了,安装定位太差

有种peek塑料的,那种定位可以,不过比不锈钢的还贵,之前公司找加工商加工了几根通径0.35mm的,一千多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