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胶管路金属环断开器

楼主(2023-11-03):
做了个硅胶管金属环断开的方案,请问一下大佬们怎么能保证电动推杆能稳定断开金属环,目前初步做的方案总感觉不太行。

类似切成这样

网友:
考虑下锯片

网友A:
这样切肯定不行,用角磨机切割片那样的,要求高的话用激光
当然,如果不要求切割后的状态,你这样切还是可以的,最多就是把金属管压扁。

网友B:
(๑•̀ㅂ•́)و✧:;
參考一下這種[截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切肯定不行,用角磨机切割片那样的,要求高的话用激光
当然,如果不要求切割后的状态,你这样切还是可 ...

是要压扁的,金属环断开后,两端要保持密封,就相当于无菌断开钳一样

楼主:
断开后两边还要密封

网友:
金属管可以用热管行业的夹合模切断,可以实现切断不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๑•̀ㅂ•́)و✧:;
參考一下這種[截管器]

感谢大佬!我参考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要压扁的,金属环断开后,两端要保持密封,就相当于无菌断开钳一样

一次切断可能又达不到密封的效果,切断后再来此整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切断可能又达不到密封的效果,切断后再来此整形。

是的,目前主要就是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C:
先压扁再切断,有点冲压工艺的意思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目前主要就是担心这个问题

或者在刀头上下点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压扁再切断,有点冲压工艺的意思呢????

时间来不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在刀头上下点功夫

是的,目前刀头设计还没有特别好的思路,感谢大佬指定!!!

网友C:
|rongmin发表于 11-03 15:56
时间来不及

硅胶管是软的吗,有没有考虑过下面是刀,上面是压。

网友D:
肯定要打扁再切断啊
切断结构带打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要打扁再切断啊
切断结构带打扁的。

大佬有做过类似的刀具吗

网友(点评):
没有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硅胶管是软的吗,有没有考虑过下面是刀,上面是压。

这个还真没考虑过,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要打扁再切断啊
切断结构带打扁的。

同意,和冲床是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