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硅胶粘弹针呢

楼主(2023-11-03):
最近在做一新产品,想参考这个工艺(硅胶粘多个弹针)。但就是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硅胶和什么工艺这么漂亮的把这一堆弹针粘住,各位有知道的吗?

网友A:
图片看的不清楚,不知道你需要的效果具体是怎么样的?硅胶我熟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的不清楚,不知道你需要的效果具体是怎么样的?硅胶我熟悉的

网友A:
你这个是液体硅胶灌封的工艺,但是铜弹针和硅胶的接触面要涂粘接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液体硅胶灌封的工艺,但是铜弹针和硅胶的接触面要涂粘接胶水

我觉得人工操作应该不行吧?是不是要用什么机器才行吧?

网友A:
量少的话,人工操作也可以的,把产品的铜针排放好后,在里面罐定量的液体硅胶,等硅胶自然固化就可以了,就是效率会有点低,操作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包胶的,硅胶带油的,一般胶水都粘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包胶的,硅胶带油的,一般胶水都粘不住

包胶可能做死工人了,十几个弹针手工放一天搞不了几个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少的话,人工操作也可以的,把产品的铜针排放好后,在里面罐定量的液体硅胶,等硅胶自然固化就可以了,就 ...

这个涂粘接胶水是怎么涂呢?弄不好会不会把弹针給粘死弹不下去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涂粘接胶水是怎么涂呢?弄不好会不会把弹针給粘死弹不下去了呢?

你这个弹针在硅胶里是活动的吗?如果是活动的,那就更简单了,不用涂胶水了,直接罐装硅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弹针在硅胶里是活动的吗?如果是活动的,那就更简单了,不用涂胶水了,直接罐装硅胶就可以了

不知道粘性如何,会不会顶一下就会掉出来呢?

楼主:
兄弟有没硅胶型号啊?在淘宝买一瓶回来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粘性如何,会不会顶一下就会掉出来呢?

罐装固化后,硅胶和弹针的间隙配合会非常好,不会滑动也不会粘接。你把硅胶硬度确定好,你网上找点流动性好的液体硅胶就可以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罐装固化后,硅胶和弹针的间隙配合会非常好,不会滑动也不会粘接。你把硅胶硬度确定好,你网上找点流动性 ...

谢谢啦哥们,我去找一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