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件打螺钉固定

楼主(2023-11-04):
各位大佬,在塑料件上打螺钉,怎么才能确保螺钉不送,还能反复拆卸?

网友:
镶嵌螺柱

网友A:
你要不研究研究埋螺母,我们塑料件一般不攻丝,攻丝就坏

网友:
热熔滚花的铜螺母,铜螺母是最佳选项

网友:
(๑•̀ㅂ•́)و✧:;沉頭的螺絲擰緊后灌膠

网友:
预埋个金属件进去

楼主(2024-03-12):
引用 网友A:
你要不研究研究埋螺母,我们塑料件一般不攻丝,攻丝就坏

设计就是这么干的,结果镶嵌螺母都掉了

网友(点评):
要比螺母小10丝左右,螺母是敲进去的,你们设计估计是孔开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