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化问题请教

楼主(2023-11-04):
产品材质:灰铸铁(HT150/HT250):游浸式磷化方式,目前问题:产品出现花斑、生锈
产线工艺:预脱脂(喷淋)-主脱脂(喷淋)-表调(喷淋-目前未使用)—磷化(船型槽油浸式)—清洗(喷淋)—防锈(喷淋)——烘干(100-120℃)

网友A:
先将缺少的工序补全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将缺少的工序补全再说!

您好:您指的缺少工序是指?

网友:
这种问题大部分原因是铁件前期表面处理不到位导致的,当然磷化液失效也有可能,你可以先检查一下前期的表面处理工艺的问题

网友:
灰口靠油容易浸润,不容易清洗干净,可以提高碱液除油温度,试试。

网友:
一起放进去一块碳钢,看看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您指的缺少工序是指?

表调(喷淋-目前未使用)

网友B:
楼上大侠已经指出缺少表调

还有,脱脂为何两道喷淋?浸泡无法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大侠已经指出缺少表调

还有,脱脂为何两道喷淋?浸泡无法实现吗?

表调开过一段时间,外观更差,后来就弃用,,,线体模式式喷淋,无法浸泡

网友B:
在磷化后的清洗是几道水洗?清洗后是否有烘干?磷化水洗后直接烘干后是否有锈迹和花斑?

防锈用的何种介质?  水性封闭剂?还是防锈油?

自动线的制定方案是否在实验室验证过该流程是否合理

因为涉及到不同厂家的药剂配方和使用参数,仅仅提供部分思路供探讨

网友C:
灰铸铁磷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灰铸铁磷化?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磷化后的清洗是几道水洗?清洗后是否有烘干?磷化水洗后直接烘干后是否有锈迹和花斑?

防锈用的何种介 ...

磷化后两道清洗(喷淋),清洗完进行防锈处理(喷淋),最后进行烘干(温度100-120℃)
防锈剂为水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磷化后两道清洗(喷淋),清洗完进行防锈处理(喷淋),最后进行烘干(温度100-120℃)
防锈剂为水性

建议做一个测试

磷化后两道水洗后增加一道热水洗(80℃,3min,保证零件温度),然后直接烘干看是否有锈迹

我分析水锈来自于水性防锈,冷的工件,水性防锈不容易干,导致锈迹产生

当然这种就是一道一道测试,每一个工序把工件取下分析是否有异常

说不定是磷化后喷淋水洗的水溢流太小导致水的酸性太强导致的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做一个测试

磷化后两道水洗后增加一道热水洗(80℃,3min,保证零件温度),然后直接烘干看是否有 ...

谢谢  我进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