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突然无法操作了?

楼主(2023-11-04):
solidworks突然无法操作了,功能都灰色了,视图还可以旋转。是怎么回事呢?不想强制退出,因为还没保存,不然白做了。在线等。。。

网友:
估计你要等上一万年。。。。。。

网友:
你误摁一个键,打开过滤器了。重启或者摁下M、B、V这三个键试试

网友(点评):
看着不像

网友:
你这个像是按着上面那一排"F"键了,我之前也有过,但是我是重画.你可以百度搜一搜"F"键都是些什么功能

网友:
你退出草图试试??

网友:
会不会你打开了其他零件,进入了某个草图,然后没有退出那个零件的草图,强制转到了其他零件中去了?找一下你上一个打开的零件,然后重新进入到编辑的那个草图,再进行退出草图试一下。

网友:
零件回退,没有取消。转到装配体,出现灰项,无法选中任何选项。

网友(点评):
你是对的,确实如此。但是刚刚的零件打开看了,也没有在退回状态。

楼主(2024-04-26):
想起了这个帖子,知道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