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滚动轴承泡在水里工作寿命会大幅下降吗

楼主(2023-11-04):
请问滚动轴承泡在水里工作寿命会大幅下降吗?为什么?

网友:
上锈,没有润滑加速磨损

网友:
什么材料要说清楚,如果就是普通碳钢的,你泡在水里用磨损是会加剧的,水里有氧气,再加上一些电化学反应腐蚀会加剧,寿命肯定是大大降低了。

网友:
怎么可能,铁木轴承泡水里能用几十年

网友(点评):
你对腐蚀有什么误解

网友:
如果在水里或者潮湿环境 要么全密封

要么就要用陶瓷轴承

网友:
风化跟水流冲刷的区别

网友:
先交代材质和工况

网友:
试试陶瓷轴承,不锈钢轴承,但是没有润滑的情况下的确麻烦。

网友:
首先看IP等级:等级高的影响小一点,低的大一点。
然后看环境:没水的肯定最好,常浸水中的差一点,一会浸水一会出水的最差。
由于腐蚀啊,少润滑啊,自然老化啊等原因,肯定或多或少会受影响的。

楼主:
|尹志春发表于 11-04 16:10怎么可能,铁木轴承泡水里能用几十年

请问什么是铁木轴承?

楼主: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11-04 15:51什么材料要说清楚,如果就是普通碳钢的,你泡在水里用磨损是会加剧的,水里有氧气,再加上一些电化学反应腐蚀会加剧,寿命肯定是大大降低了。

长期泡在水里,可以自由选择,寿命长可靠就行。

楼主:
|opaqueboy发表于 11-04 16:05要是载荷低,可以用非金属轴承
载荷不大,请问非金属轴承不润滑寿命怎么样?

网友(点评):
选用陶瓷轴承吧。绝对没问题。

楼主:
|pengzhiping发表于 11-04 16:14如果在水里或者潮湿环境 要么全密封

要么就要用陶瓷轴承
水里难以没头没脑,请问陶瓷轴承不润滑寿命怎么样?

楼主:
|僵尸号发表于 11-05 17:15水里难以没头没脑,请问陶瓷轴承不润滑寿命怎么样?
水里难润滑

楼主:
|喂我袋盐发表于 11-04 17:48先交代材质和工况
材质可以自已选,载荷不超过2t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里难以没头没脑,请问陶瓷轴承不润滑寿命怎么样?

陶瓷轴承不需要加润滑油,可以实现自润滑,需要轴承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