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子型的玩意儿,,那个一个个针样的怎么工艺合适呢

楼主(2023-11-05):
左边的 采用线切割 还是???  冲压好像不行的吧    右边的那个难道是要cnc铣吗??  有经验的大师傅指点指点
求一个效率高的工艺

网友A:
有种刀,好像在哪个视频见过

网友(点评):
粉末冶金注射快,理发器上的都是用这个工艺,咨询132222573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种刀,好像在哪个视频见过
(๑•̀ㅂ•́)و✧:;就是理髮噐上的刀❗

网友C:
今年5-6月份的时候有个家伙拿着这个来叫我给他做个专用磨床,磨那个斜角,我给他做了个方案,竟然没有消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๑•̀ㅂ•́)و✧:;就是理髮噐上的刀❗

我的意思是加工这个梳子的工具,有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加工这个梳子的工具,有印象

囧rz~~~~~~···
 ꯭ ꯭誤꯭會꯭了꯭❗꯭꯭

网友D:
圆盘锯刀排就搞定,哪来那么多的废话!

网友:
|kayex发表于 11-05 19:19今年5-6月份的时候有个家伙拿着这个来叫我给他做个专用磨床,磨那个斜角,我给他做了个方案,竟然没有消息了

兄弟,搞无人机的?

网友:
这种工艺是用树脂成型砂轮,在专用磨床上磨出来的.

网友:
|kayex发表于 11-05 19:19今年5-6月份的时候有个家伙拿着这个来叫我给他做个专用磨床,磨那个斜角,我给他做了个方案,竟然没有消息了

你是哪位啊???

网友(点评):
前几天我们还在微信里面聊天来着,从QQ聊到微信

网友E:
加硬研磨后激光切割外形开孔,然后砂轮开刃机磨斜面,数控磨齿机开齿,有量的找安徽马鞍山的,要求不高没价的找江浙...
我们经常有出外贸定制非标齿刀、裁断刀之类...高速钢的。

网友:
|kayex发表于 11-05 19:19今年5-6月份的时候有个家伙拿着这个来叫我给他做个专用磨床,磨那个斜角,我给他做了个方案,竟然没有消息了

顾哥!!!这不巧了嘛,缘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种刀,好像在哪个视频见过

在哪呢

网友(点评):
抖音还是ins 上看到过,下次刷到了发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年5-6月份的时候有个家伙拿着这个来叫我给他做个专用磨床,磨那个斜角,我给他做了个方案,竟然没有消息 ...

多少米呀  啥样的   视频上一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圆盘锯刀排就搞定,哪来那么多的废话!

锯片斜角出的来吗

网友:
量大的话,可以粉末冶金注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硬研磨后激光切割外形开孔,然后砂轮开刃机磨斜面,数控磨齿机开齿,有量的找安徽马鞍山的,要求不高没价 ...

挺复杂啊

网友(点评):
这个谈不上复杂了,比不上做个螺丝那么多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