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式可以把射频电缆的外铜无损切开?

楼主(2023-11-05):
如图箭头所示,铜皮大概0.3mm左右的厚度,需要把这层铜皮剥下来称重,不能用砂轮这些切割(有损耗),现在都是用斜口钳一点一点的剪,想着能不能设计一个自动切割装置,但是一点头绪都没有,有大神可以提供一下思路的吗

网友A:
(๑•̀ㅂ•́)و✧:;用减➖法,
先称出总体重量,然后拆一件,称重剩余的重量,
总体重量-蓝色外皮-同轴芯线-白色同轴绝缘填充=螺旋黄铜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๑•̀ㅂ•́)و✧:;用减➖法,
先称出总体重量,然后拆 ...

感谢回复,我是想能不能用自动化的方式剪开那层铜皮啊,这样就不用手动去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是想能不能用自动化的方式剪开那层铜皮啊,这样就不用手动去搞

(๑•̀ㅂ•́)و✧:;用類似這種,縱向滾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