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不完全互换装配法

楼主(2023-11-05):
对于机械设计而言,成本与精度总是互相矛盾的。如果实现二者的平衡是个关键。目前我所知道的供应商水平总是差强人意,所生产的物料总是存在装配的问题。而不完全互换法的装配容许在公差放的情况下提升装配质量,这或许是个办法。它包括选配法,修配法,调整法这几个大类。对小批量生产而言修配法与调整法是比较常用的。

网友:
你上哪找的供应商,就我这样的黑作坊,都不存在你说的问题,正常CNC加工,公差0.05就吓死人了,正常0.02左右,就这公差,应该对装配没影响
最大的可能就是你公司没按尺寸链来标公差,这样的厂碰到太多,标正负0.05怎么可能配得上,要按尺寸链标,比如孔就用孔基制,孔+0.02,轴就-0.02,这样才能保证装配,你孔标正负0.02,轴也标正负0.02,比如孔10MM,轴做到10.01也是合格,孔一般用铰刀,9.99也合格,10.01的轴放不进9.99的孔,这一般为设计者问题,我做加工,碰到太多这样的案例,跟客人吵了无数次,如果孔做到10.01,轴做到9.99,这样一定轻松放进去
还有就是基准,很多设计者出图不重新标基准,都是直接CAD出图,能装上才怪,

网友:
设计垃圾就只能精度来凑了,之前做产品,碰到一个垃圾结构精度要求+0.010/+0.001的精度,后来我这边一改±0.1的精度比原来还好使

网友A:
长度 ±0.5 应该够用  轴孔:轴- 0.1  孔+ 0.1,涂点润滑。直径正负0.1 ,够吧。看到那些0.03  0.019之类的,我就想 这是造什么设备啊 这么讲究,要用到这种公差的,应该也轮不到你来设计

网友:
我以前公司的产品,0.001mm级的公差控制,只能靠选配。
我们上学时公差设计只教授了极值法设计公差,尺寸链的计算都是基于极值,后来接触了一些新的公差理论,通过统计方法可以在考虑过程能力CPK的情况下,适当放大公差范围,但同时意味着理论上来说允许一定概率的装配不良产生。
不过如果真的有大量装配不良,再反推也肯定能发现某个零件公差CPK已经超出允许范围了。

网友(点评):
概率法吗?3西格玛 ,保证在99.7%的合格率,还有0.3%的不合格率嘛

网友:
其实这都是设计应该考虑的,但成品怎么合适怎么恰当,谁也无法说清楚.老产品还好,新产品只能通过实际反馈来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度 ±0.5 应该够用  轴孔:轴- 0.1  孔+ 0.1,涂点润滑。直径正负0.1 ,够吧。看到那些0.03  0.019之 ...

啊这 尊嘟假嘟?孔轴配合0.1没问题?销钉定位用正负0.5能装的上?

楼主:
在单件小批或成批生产中,当装配精度要求较高,装配尺寸链的组成环数较多时,常采用修配法来保证装配精度要求。

所谓修配法,就是将装配尺寸链中组成环按经济加工精度制造,装配时按各组成环累积误差的实测结果,通过修配某一预先选定的组成环尺寸,或就地配制这个环,以减少各组成环由于按经济精度制造而产生的累积误差,使封闭环达到规定精度的一种装配工艺方法。

(1).单件修配法

在装配时,选定某一固定的零件作修配件进行修配,以保证装配精度的方法称为单件修配法。此法在生产中应用最广。

(2).合并加工修配法

这种方法是将两个或多个零件合并在一起当作一个零件进行修配。这样减少了组成环的数目,从而减少了修配量。

合并加工修配法虽有上述优点,但是由于零件合并要对号入座,给加工、装配和生产组织工作带来不便。因此多用于单件小批生产中。

(3).自身加工修配法

在机床制造中,利用机床本身的切削加工能力,用自己加工自己的方法可以方便地保证某些装配精度要求,这就是自身加工修配法。这种方法在机床制造中应用极广。

修配法最大的优点就是各组成环均可按经济精度制造,而且可获得较高的装配精度。但由于产品需逐个修配,所以没有互换性,且装配劳动量大,生产率低,对装配工人技术水平要求高。因而修配法主要用于单件小批生产和中批生产中装配精度要求较高的情况下 。

楼主:
调整法是将尺寸链中各组成环按经济精度加工,装配时,通过更换尺寸链中某一预先选定的组成环零件或调整其位置来保证装配精度的方法。装配时进行更换或调整的组成环零件叫调整件,该组成环称调整环。

调整法和修配法在原理上是相似的,但具体方法不同。

根据调整方法的不同,调整法可分为:可动调整法、固定调整法和误差抵消调整法三种。

(1).可动调整法

在装配时,通过调整、改变调整件的位置来保证装配精度的方法称为可动调整法。

在产品装配中,可动调整法的应用较多。如图a 所示为调整套筒的轴向位置以保证齿轮轴向间隙Δ的要求;图b 所示为调整镶条的位置以保证导轨副的配合间隙;图c 所示为调整楔块的上下位置以调整丝杠螺母副的轴向间隙。

可动调整法不仅能获得较理想的装配精度,而且在产品使用中,由于零件磨损使装配精度下降时,可重新调整使产品恢复原有精度,所以,该法在实际生产中应用较广。

(2).固定调整法

在装配时,通过更换尺寸链中某一预先选定的组成环零件来保证装配精度的方法称为固定调整法。预先选定的组成环零件即调整件,需要按一定尺寸间隔制成一组专用零件,以备装配时根据各组成环所形成累积误差的大小进行选择。故选定的调整件应形状简单,制造容易,便于装拆。常用的调整件有垫片,套筒等。

固定调整法常用于大批大量生产和中批生产中装配精度要求较高的多环尺寸链。

(3).误差抵消调整法

在产品或部件装配时,通过调整有关零件的相互位置,使其加工误差相互抵消一部分,以提高装配的精度,这种方法叫做误差抵消调整法。该方法在机床装配时应用较多,如在机床主轴装配时,通过调整前后轴承的径向跳动方向来控制主轴的径向跳动。

在机械产品装配时,应根据产品的结构、装配精度要求、装配尺寸链环数的多少、生产类型及具体生产条件等因素合理选择装配方法。一般情况下,只要组成环的加工比较经济可行时,就应优先采用完全互换法。若生产批量较大,组成环又较多时应考虑采用不完全互换法。当采用互换法装配使组成环加工比较困难或不经济时,可考虑采用其它方法:大批大量生产,组成环数较少时可以考虑采用分组装配法,组成环数较多时应采用调整法;单件小批生产常用修配法,成批生产也可酌情采用修配法

楼主:
随手搬运一些,丰富一下贴子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度 ±0.5 应该够用  轴孔:轴- 0.1  孔+ 0.1,涂点润滑。直径正负0.1 ,够吧。看到那些0.03  0.019之 ...

你说的间隙配合的装配。如果是过盈且传递扭矩,对同轴度有很高的要求,就要轴和孔做到几条的公差带。

网友(点评):
可能我厂里的设备比较粗糙,几丝的公差,图纸上用在用,感觉没那个必要啊。。 我自己想想啦,10丝算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