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知识求助

楼主(2023-11-05):
PA66+GF30和PA6+GF30材料性能差异大吗,如何区分,或者该类问题在哪些网站查的到

网友:
你说价格差别那么大是为啥

楼主:
|wryp发表于 11-05 23:35你说价格差别那么大是为啥
哈哈,价格我看过了,现在我们做的东西用的双6的,出了点小问题,想看看单6双6具体的区别

网友:
知乎:
聚酰胺树脂,英文名称为polyamide,简称PA,俗称尼龙(Nylon)。它是大分子主链重复单元中含有酰胺基团的高聚物的总称。

是五大工程塑料中产量最大、品种最多、用途最广的品种,与其他聚合物共混物和合金等,满足不同特殊要求,广泛用作金属,木材等传统材料代用品。

尼龙中的主要品种是尼龙6(PA6)和尼龙66(PA66),占绝对主导地位。

那么PA6与PA66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物理特性基本区别

尼龙6(PA6)为聚己内酰胺,而尼龙66(PA66)为聚己二酸己二胺,PA66比PA6要硬l2%。

PA6的化学物理特性和PA66很相似,然而,它的熔点较低,而且工艺温度范围很宽。它的抗冲击性和抗溶解性比PA66要好,但吸湿性也更强。

PA66是一种半晶体-晶体材料,有较高的熔点,在较高温度也能保持较强的强度和刚度。

产品性能区别

PA6:具有优异的热稳定性,高耐热性;尺寸稳定性好;高表面质量;防翘曲性好。
熔点:210 - 220 ℃
分解温度:>300℃
闪点:>400 ℃
自燃温度:>450 ℃
物态:固体颗粒
臭味:无毒性:
无循环利用:可以
最终处理:土壤(无害工业废品)
灭火剂:可用各种灭火剂(水,泡沫,粉剂,CO2,沙)
运输:非危险品,适用各种运输工具
欧共体标准:非危险品

PA66具有优良的耐磨性,耐高冲击性好,尺寸稳定性好。
熔点:250-270℃
分解温度:>350 ℃
闪点:>400 ℃
自燃温度:>450℃
物态:固体颗粒
臭味:无毒性:
无循环利用:可以
最终处理:土壤(无害工业废品)
灭火剂 :可用各种灭火剂(水,泡沫,粉剂,CO2,沙)
运输:非危险品,适用各种运输工具
欧共体标准:非危险品

用途区别

PA6一般用于汽车零部件、机械部件、电子电器产品、工程配件等产品。

PA66更广泛应用于汽车工业、仪器壳体以及其它需要有抗冲击性和高强度要求的产品,如船用螺旋桨、齿轮、滚子、滑轮、辊轴、泵体中叶轮、风扇叶片、高压密封围、阀座、垫片、衬套、各种把手、支撑架、电线包内层等。

注塑工艺区别

PA6-注塑工艺条件

PA6

因为塑件的许多品质特性都要受到吸湿性的影响,因此使用 PA6 设计产品时要 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为了提高PA6的机械特性,经常加入各种各样的改性剂。玻璃纤维就是最常见的添加剂,有时为了提高抗冲击性还加入合成橡胶,如EPDM和SBR等。

对于没有添加剂的产品,PA6的收缩率在1%到1.5%之间。加入玻璃纤维的增强尼龙可以使收缩率降低到0.3%(但和流程相垂直的方向还要稍高一些)。成型组装的收缩率主要受材料结晶度和吸湿性影响。

干燥处理
由于PA6很容易吸收水分,因此特别要注意加工前的干燥。
如果材料是用防水材料包装供应的,则容器应保持密闭。
如果湿度大于0.2%,建议在80℃以上的热空气中干燥16小时。
如果材料已经在空气中暴露超过8小时,建议进行105℃,8小时以上的真空烘干。

熔化温度
230~280℃,对于增强尼龙为250~280℃。

模具温度
80~90℃。
模具温度很显著地影响结晶度,而结晶度又影响着塑件的机械特性,对于结构部件来说结晶度很重要,因此建议模具温度为80~90℃。
对于薄壁的,流程较长的塑件也建议使用较高的模具温度。
增大模具温度可以提高塑件的强度和刚度,但会降低韧性。
如果壁厚大于3mm,建议使用20~40℃的低温模具。对于玻璃增强材料模具温度应大于80℃。

注射压力
一般在750~1250bar之间(取决于材料和产品设计)。

注射速度
高速(对增强尼龙要稍微降低)。

流道和浇口
由于PA6的凝固时间很短,因此浇口的位置非常重要。
浇口孔径不要小于0.5*t(这里t为塑件厚度)。
如果使用热流道,浇口尺寸应比使用常规流道小一些,因为热流道能够帮助阻止材料过早凝固。
如果用潜入式浇口,浇口的最小直径应当是0.75mm。

PA66-注塑工艺条件

PA66

PA66在成型后仍然具有吸湿性,其程度主要取决于材料的组成、壁厚以及环境条件。产品设计时,一定要考虑吸湿性对几何稳定性的影响。

PA66的粘性较低,因此流动性很好(但不如PA6)。这个性质可以用来加工很薄的元件。粘度对温度变化很敏感。

PA66的收缩率在1%~2%之间,加入玻璃纤维改性可以将收缩率降低到0.2%~1%。收缩率在流程方向和与流程方向相垂直方向上的相异是较大的。

PA66对许多溶剂具有抗溶性,但对酸和其它一些氯化剂的抵抗力较弱。

干燥处理
如果加工前材料是密封的,那么就没有必要干燥。
如果储存容器被打开,那么建议在85℃的热空气中干燥处理。
如果湿度大于0.2%,还需要进行105℃,12小时的真空干燥。

熔化温度
260~290℃。
对玻璃改性的产品为275~280℃。
熔化温度应避免高于300℃。

模具温度
建议80℃。
模具温度将影响结晶度,而结晶度将影响产品的物理特性。
对于薄壁塑件,如果使用低于40℃的模具温度,则塑件的结晶度将随着时间而变化,为了保持塑件的几何稳定性,需要进行退火处理。

注射压力
通常在750~1250bar,取决于材料和产品设计。

注射速度
高速(对于增强型材料应稍低一些)。

流道和浇口
由于PA66的凝固时间很短,因此浇口的位置非常重要。
浇口孔径不要小于0.5*t(这里t为塑件厚度)。
如果使用热流道,浇口尺寸应比使用常规流道小一些,因为热流道能够帮助阻止材料过早凝固。
如果用潜入式浇口,浇口的最小直径应当是0.75mm。

网友:
一般用,没啥大差别。

网友:
PA66机械性能要更好一些~

网友:
总体来说,双6比单6的耐温要高,强度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