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竖肋条平皮带设计

楼主(2023-11-06):
这样的上托辊与皮带啮合之后,后面的钣金板会跟突出的肋条干涉,像这种带肋条的平皮带需要运送的时候保证平整的话怎么解决

楼主:
肋条的目的主要就是防跑偏,皮带比较长,或者如何解决皮带跑偏的问题,16M长的皮带,方钢框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跑偏装置

主要就是防跑偏的,怎么加效果比较好

网友:
(๑•̀ㅂ•́)و✧:;有纠偏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๑•̀ㅂ•́)و&# ...

纠偏器都是大型矿山设备上的吧,我这个就是个工厂用的平皮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纠偏器都是大型矿山设备上的吧,我这个就是个工厂用的平皮带

(๑•̀ㅂ•́)و✧:;有用于設備机噐的小型糾偏噐❗
200×200×100的尺寸不算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๑•̀ㅂ•́)و✧:;有用于設備机噐的小型糾偏噐❗
2 ...

,是这种的吗,有照片参考下不

网友:
发个图看看,没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C:
钣金的作用只是托着皮带吗,那也在中间折个槽呗  给肋条让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钣金的作用只是托着皮带吗,那也在中间折个槽呗  给肋条让位

是的,钣金只是拖住皮带有用的,现在修改的就是这样做的,有没有什么其他纠偏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