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的库功能你们有什么使用技巧吗

楼主(2023-11-06):
细看这个发现 可以添加特征进入库里面

网友:
试着拖一拖,放一放。。。奇妙世界的大门会向你开启

还是那句话,多看看书。。。。不要会拉伸切除就以为掌控了一切。

网友(点评):
要多观察

网友:
设计钣金产品时,会用到设计库-Design Library里面的forming tools。里面有自带的五大类模具,然后可以在此基础上自己设计模具。
再就是把一些常用的通用件、元器件、连接器和标准件的文件夹路径放在这里,方便查找和拖拽。

网友(点评):
想问除了forming tools还有那个是钣金的

网友:
特征库用的少,零件库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