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怎么搞出来的

楼主(2023-11-06):
上面的小孔,不是通孔

网友:
电火花?直角主轴?

网友:
电火花可以

网友A:
@尹志春   这不得找专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尹志春   这不得找专家

按上楼的,打火花就好了,做一个拐角的铜公,打出来精度高,质量好,

网友:
(๑•̀ㅂ•́)و✧:;
這是多大尺寸❓

网友(点评):
记得本论坛有63钢管内壁加工半透爆炸孔的,管长6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