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印上去的

楼主(2023-11-06):
碳纤维板材用哪种方法可以印出来和图片一样的效果?丝印的话用哪种漆好?或者山西附近有哪家做的比较专业,工期短的

网友:
这不是贴的贴纸吗

网友(点评):
不是贴纸,应该是丝印

楼主:
什么转移?春哥

网友(点评):
你小时候没玩过贴纸吗

网友:
他应该是想说转印

网友:
小孩玩的可转印贴纸,,,,

网友(点评):
哦哦,好的,谢谢

网友:
转印贴纸的使用方法是:把要使用的图案剪下来,然后把麻面的那一面平整的贴在模型上,用顿器在贴纸正面来回的刮。
1、将印好的水转印纸图文朝上在水中浸泡30秒,直到图案已可在纸面上滑动即可。
2、清洁被贴物体的表面并用水淋湿。取出泡好的水贴纸,对准被贴物体表面,左手轻轻地搓摸表面的膜,让纸与膜产生移位。右边底纸就会露出来,此时用右手的拉动底纸,左手按住已露出的膜。右手慢慢抽动底纸,直至将底纸抽走。
图像可能会产生内部水泡或轻微变形,就需要整理,及固定。将图像移到需要的位置并固定好。用橡胶片或布海棉挤压干膜下的水分,注意方法,离最近的边缘刮,刚开始不要太用力,使图案完全贴于物体表面上。
3、干燥,可以烘烤80度15分钟,也可自然干12小时,撕去表面的定位膜即可

网友(点评):
不要夸奖,临时去百度的,大佬们给答案,我只是复制找出来!

网友:
这个玩具用的方案一般是喷漆加背胶的,高档的一点的用水转印,水转印完了之后还要喷一层高光或者哑光的清漆

楼主如果量不是很多,可以试试真空热转印,相对来说比水转印好控制的多,水转印需要的技术不是说很难,但是没有熟手很难调试出来

热转印主要靠自动化设备,更简单,而且转印完了之后可以不用再去喷清漆,相对工艺较简单

网友:
新三角箭

网友:
确定不是贴纸?

楼主:
|一朵娇粉嫩的花发表于 11-07 08:30这个玩具用的方案一般是喷漆加背胶的,高档的一点的用水转印,水转印完了之后还要喷一层高光或者哑光的清漆

楼主如果量不是很多,可以试试真空热转印,相对来说比水转印好控制的多,水转印需要的技术不是说很难,但是没有熟手很难调试出来

热转印主要靠自动化设备,更简单,而且转印完了之后可以不用再去喷清漆,相对工艺较简单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漏了一点

真空热转印对工件形状要求高一些,相对规则一些的产品容易一些
异形件,大折弯深度等等表现没有水转印好

网友:
形状不一就用水转印,规则就用热转印,看这个玩具车,价格也不能贵哪去,推荐以上两个都不用,用贴纸转印更划算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