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轮直连电机输出轴

楼主(2023-11-06):
新手,需要做一个砂轮机,不清楚砂轮和电机怎么装配,砂轮外径200,内径38,高120.电机输出轴是24.请问这样可以吗,缺不缺轴向约束。有简单的装配方式么?电机轴是不是不适合加工更改?

楼主:

新手,需要做一个砂轮机,不清楚砂轮和电机怎么装配,砂轮外径200,内径38,高120.电机输出轴是24.请问这样可以吗,缺不缺轴向约束。有简单的装配方式么?电机轴是不是不适合加工更改?

网友A:
你这个砂轮轴是不是悬挑太多了

网友:
简单用用还行,,,,,

网友:
感觉好危险,两个锁紧螺钉怕是锁不紧,转速高了会松动,砂轮飞出来就危险了。

网友B:
抛光机上好像就是这样直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手,需要做一个砂轮机,不清楚砂轮和电机怎么装配,砂轮外径200,内径38,高120.电机输出轴是24.请问这样 ...

24的轴,电机就是90S以内的,功率在2.2KW以内,这么小的电机能带这么大的砂轮,按你这个砂轮,最少要有3300转才能达到砂轮最高线速度35米,
哪用两级电机2.2KW电机,扭力才7N左右,这能拉得动,这么大的砂轮应该要到35N以上的扭力,你这设计不合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抛光机上好像就是这样直联

抛光机一般是锥度螺纹

网友:
(๑•̀ㅂ•́)و✧:;
[转换套筒]全空心❓

网友:
直连要考虑转速,受力,使用寿命。而且你这样如果没锁紧很危险啊,参照一下磨床或者砂轮机的固定方式

网友:
小心振动哦,不然很危险的。

网友D:
做个主轴吧,主轴连上砂轮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砂轮轴是不是悬挑太多了

是指轴右侧的那段做短一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主轴吧,主轴连上砂轮稳妥

做怎样个主轴,能把砂轮电机的连接 简单手绘指导下我么。

网友(点评):
主轴和电机是独立的 中间用联轴器连接 砂轮用砂轮夹盘 先百度看明白了再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抛光机上好像就是这样直联

能画个简图给我吗?是不是轴向约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的轴,电机就是90S以内的,功率在2.2KW以内,这么小的电机能带这么大的砂轮,按你这个砂轮,最少要有33 ...

现在做样件,tb买不到合适的砂轮,后续可以订做小直径的,主要就是要求电机直连砂轮,有好的结构么?相对安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做样件,tb买不到合适的砂轮,后续可以订做小直径的,主要就是要求电机直连砂轮,有好的结构么?相对 ...

动平稳你打算如何处理,不加平稳块,你这玩意要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平稳你打算如何处理,不加平稳块,你这玩意要炸

用联轴器,连接一个轴和轴承座的模块这样?

网友:
这个悬臂长度加上砂轮的重量,惯性力很大,感觉要么砂轮飞出去要么电机刹不住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指轴右侧的那段做短一些吗?

我是觉得左侧砂轮那边悬太多了,条件允不允许左侧加个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