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件和机加件强度一样吗?

楼主(2023-11-06):
想做一个ABS部件,批量生产的话肯定要注塑了。但是该部件对强度有要求,最好先开模前最好先实验一下。
假如用整块的ABS 材料,用机加工的方式,或者钻头、锯子、刀子切割成形。这样来验证强度,可以吗?

网友:
机加工的比注塑的强度低,

网友:
做手板样件找我,专业的。如果是可以整体加工的,强度其实也差不太多的,如果是拆件加工,然后粘接,强度正常使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我们做的一些巡检机器人外壳,跑了几年,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
注塑出来的强度要比手板样件强度高,韧性好。手板样件可以作为结构件试验装配工艺性。当然要是整体CNC加工出来的强度没问题的话估计注塑出来也没问题。塑料件尤其外壳开模前经常这么干啊。

网友:
看什么结构了,有扣位的话机加的就很容易断了,注塑的韧性就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