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画圆求助

楼主(2023-11-06):
已知一条圆弧R=12.5,圆心在45度角的那条线上。以及一条距离水平轴线16的直线(图上为蓝色虚线)。其他尺寸如图。求画一个圆,半径未知,要求这个圆与圆弧和直线都相切,且圆心在竖直的那条轴线上。 怎么画?

网友:
蓝色虚线和竖直轴线交点,画一条45°线,和圆弧根本不相交,画不出这么一个圆。

网友(点评):
看错了,是能画出来的,我是用三维画的,半径10.37

网友(点评):
如果用三维画的话应该有两个圆,虚线之下10.37,虚线之上6.64

网友:
在16的线上方画出R12.5的相切圆,圆心在竖线上。连接两个R12.5弧的圆心,做其垂直线交于竖线,交点为所求圆的圆心。

网友(点评):
你画一下就知道,根本不是

网友(点评):
另一个圆在16线上方,半径r6.6403

网友:
在圆弧与45°虚线的交点A,在A左上侧作一个与水平方向夹角22.5°的直线,与16的虚线交点B,过B向下作直线与45°虚线交点C,以C为圆心,CB半径作圆就行了

网友:
过圆弧与45度虚线交点向左上作与水平夹角22.5°的直线,与16的线相交,过这个交点向下作直线与45°虚线相交,以这个交点为圆心,后两个交点为半径作圆就是了。

网友(点评):
画过吗,不要信口开河

网友:
不然你用这个吧

网友:
参数化,加约束。

网友:
能看明白吗

网友(点评):
为什么用“相切、相切、相切”画不出来呢????

网友(点评):
此题还有一个解,虚线之也有一个能够满足上条件的相切圆,你怎么画

网友(点评):
你的求解过程,漏了一个重要条件,半径12.5的圆,在垂直方向上有无数个位置,你根据什么认定就是那个位置

网友(点评):
图中有标注尺寸14啊。。。。

网友(点评):
求解缺陷摆在那呢,半径12.5的圆凭什么就在那个位置

网友(点评):
你没有看到图中标注尺寸14吗??

网友:
没有一个人能说明白为什么半径12.5的圆恰好就在那个位置。
在垂直方向上,半径12.5的圆可以在任何位置。
只有在那个位置才能画出需要圆的话,必定是有原因的。
而这个原因必须是用尺规作图画出来,没在图板上画过图吗。

网友(点评):
不是任何位置,是必须和已知直线相切,且圆心在Y轴上。

网友(点评):
“”而这个原因必须是用尺规作图画出来,没在图板上画过图吗。“” 楼主是求助CAD画图,为什么非要用尺规图板作图呢??

网友(点评):
尺寸14看到了吗? 且有说明圆心是在45度那条线上,那样位置就固定了。

网友A:
同理可得:(辅助圆圆心在已知直线的下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理可得:(辅助圆圆心在已知直线的下方。)

感谢,那么多回复,就你的是对的。也比较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