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正反转是不是要有额外的按钮来控制的?

楼主(2023-11-06):
现在在做一个电箱的面板!要留一个孔来装电流表以表达电机的电流!但是这个电机需要正反转的!是不是还有要留两个孔!一个表示正转一个表示反转?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A:
我想个问题,你们怎么防止机器还没停下来就切换转向?

网友(点评):
所以必须是三个状态的切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种控制方式两者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ง •̀_•́)ง:按钮操作,简单实用,适合频繁操作,操作,指示明显,防误操作,电气故障排查处理方便,抗一般污染物,成本低❗
人机界面操作:需要配合PLC编程器,不能粗暴操作,人机界面图形编辑多样,操作,指示功能多样,适用明显看到被控对象反应状态,实际人工操作反应慢,维修故障麻烦,防尘防水防油污,成本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问的就是这个!就是必须要有这种按钮才行吗?能不能在操作屏幕里完成这些指令就可以!不用正反按钮?

(ง •̀_•́)ง有人机界面,也可以❗

网友B:
(๑•̀ㅂ•́)و✧:;手动正反转❓
那至少有正转按钮和反转按钮,
用带指示灯的按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๑•̀ㅂ•́)و✧:;手动正反转❓
那至少有正转按钮和 ...

想问的就是这个!就是必须要有这种按钮才行吗?能不能在操作屏幕里完成这些指令就可以!不用正反按钮?

网友:
正反转以及停机,可以一个旋钮搞定。

网友:
这不是该电气来考虑的事情,你一个搞机的外行,瞎想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ง •̀_•́)ง有人机界面,也可以❗

两种控制方式两者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ง •̀_•́)ง:按钮操作,简单实用,适合频繁操作,操作,指示明显,防 ...

那人机界面操作毫无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人机界面操作毫无优势

正确的做法是:
1.电机旁加电控箱,实现就地手动控制(必须有),这个要实现正反转(正反停+急停按钮共4个);
2.如果有“人机界面”,PLC或者DCS接入电控箱,实现远程控制;
3.电控箱要实现互锁、自锁,要有热继电器等等。

补充内容 (2023-11-8 09:01):
如果运行中不允许停车,则不能用热继电器,但是要有超载报警(热或者电流等)。

网友(点评):
DCS控制必须配置就地控制

网友(点评):
正反停用一个旋钮即可

网友(点评):
@闲着难受 还是4个按钮更好,也推荐使用单独按钮;单独按钮操作简单,辨识度也更高。对低端操作者更友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人机界面操作毫无优势

(ง •̀_•́)ง:还有更简单按钮方式❗

网友(点评):
这个好,不知道产品成熟不。

网友(点评):
(๑ơ ₃ ơ)♥:產品成熟,西门子也有這種按鈕❗✔️

网友:
自锁互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个问题,你们怎么防止机器还没停下来就切换转向?

(ง •̀_•́)ง:可以在电机切换停止延時,
增加电路功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