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导轨安装面的防锈处理方法

楼主(2023-11-06):
如下两张图,主要疑问是导轨的安装部分,是怎样做防锈处理的。
图1:

图2:

问题一:
图1中的黄色防锈油叫什么名字?现场摸了下,厚度挺均匀的,是有专门的机器喷涂吗?
问题二:
图1中的板应该是上过磨床的,好奇安装导轨的部分是怎么做防锈的?电镀吗?
问题三:
图2中导轨安装的面是怎么做防锈处理的?是先电镀后烤漆吗?

这两张图疑惑我好久了,今天特来论坛请教下各位大佬,希望能解开小弟心中多日的疑惑,在此先行感谢!!!
此外,不得不说图1的板做的是真漂亮,第一次见的时候惊呆了!

网友A:
图1 是黄色 是防锈漆 在加工后所有面都涂上。使用直接刮掉配合的导轨面

导轨面 可以涂防锈油

这些 可以到做机床厂家 问问

网友B:
我们之前做机床,焊接的机架
方通和钢板焊接后 用石英砂抛丸工艺打掉锈层,喷涂表面,进烤箱
有精度要求的是用龙门铣床加工的,没有上磨床
表面用防锈油涂的,型号WD-40,不是淘宝买的,涂上去效果好,不绣
淘宝买的,深圳天气潮湿,第二天就有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 是黄色 是防锈漆 在加工后所有面都涂上。使用直接刮掉配合的导轨面

导轨面 可以涂防锈油

多谢回复!
如果是整涂后刮的话,表面应该留有金属刮刀的刮痕,这个并没有看到。
导轨安装部分还是很干爽的,没有涂油的黏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之前做机床,焊接的机架
方通和钢板焊接后 用石英砂抛丸工艺打掉锈层,喷涂表面,进烤箱
有精度要求 ...

多谢回复,图2可能是用的WD-40,但我百度了下它的防锈时间,暴露情况下只能持续2两个月,这个时间长度对设备来说是不够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图2可能是用的WD-40,但我百度了下它的防锈时间,暴露情况下只能持续2两个月,这个时间长度对 ...

哦,忘了说,喷丸工艺处理后,还要刮一层腻子,有人说是原子漆,有人说是腻子,反正我就知道有这么个工艺,具体是啥,也懒得追久了。反正作用就是把坑坑洼洼填平。

在表面喷涂WD-40之后,导轨是防护了风琴罩的,缓解生锈,也没办法杜绝生锈,

去比亚迪看过小日子的划片机,划片机就是和水,和水蒸气打交道,但是没见有生锈的,把风琴罩揭起来看的,而且不是新进的设备。
就很神奇人家怎么杜绝防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如果是整涂后刮的话,表面应该留有金属刮刀的刮痕,这个并没有看到。
导轨安装部分还是很干 ...

是用稀料或其他溶剂溶解去除的,也就是用布沾点溶液一擦就掉了

网友:
我们做的是导轨安装面贴了胶带,然后喷漆,再在导轨安装面处擦防锈油

网友C:
好像大家都在说防锈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做局部喷漆烤漆?
然后,我还看到上面写,平面度±0.025,平行度±0.01,想问问大家,这个是合理的吗?

网友(点评):
机床这个精度做不到那调机的师傅从脚底板骂到天灵盖了呀

网友(点评):
先不说机床能不能做到这个精度,平行度±0.01的情况下,平面度应该也是至少在±0.01吧,给的±0.025是不是不太合理

网友:
机床都是装伸缩罩

楼主:
此贴莫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大家都在说防锈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做局部喷漆烤漆?
然后,我还看到上面写,平面度±0.025,平行度±0 ...

平面度是大面,平行度是导轨吧

网友:
图1的好像就是检具上刷的黄金清漆

网友:
图1中,黄色的是黄金清漆,油漆的一种,不是防锈油,是用普通喷枪喷的工艺跟喷漆一样。一般用于夹具工装行业。我就是干这行的
图1中,导轨安装部位对于高精度要求的面一般是不做其他表面处理,涂一层防锈油,做不了局部电镀的。
图2中,导轨安装面防锈一般就是涂防锈油,导轨一般也是不做任何表面处理的,在使用过程中是需要定期保养涂油的。导轨的安装面是用的专用防锈油,WD-40不行,WD-40的主要作用是除锈+润滑+防锈这样的主次排序,过一段时间是会干的,因为环境变化还是会生锈。用薄层防锈油的效果比较好,F20-1

网友:
有防锈线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