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可以驱动链条吗

楼主(2023-11-07):
大家好!我之前设计了一台提升机是链条传动的,用异步电机控制。后来发现异步电机不好精准控制停止位置,现在改用伺服电机会不会好一点。欢迎讨论交流。

网友A:
精度速度负载大小,异步电机能控制位置呀,几个毫米没问题的,电梯不就是异步电机吗。伺服电机也可以

网友:
用伺服电机肯定好很多。
我发现你好牛逼啊,用4个异步电机,它们是怎么同步的?

网友:
伺服电机贵

网友:
(๑•̀ㅂ•́)و✧:;对电动机精准控制停止位置的精度要求是多少❓
伺服电动机可以用干链条链轮传动‼️

网友:
这种结构提升定位2mm精度应该是可以的吧。异步电机能保证的,你换伺服电机是好点,但是这种结构应该没必要啊。精度本身不需要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度速度负载大小,异步电机能控制位置呀,几个毫米没问题的,电梯不就是异步电机吗。伺服电机也可以

链条直接拉低了整体精度

网友B:
链条本身的精度就不高,时间长了还会有拉长。看你精度多少啊,位置不准考虑用其他方法来实现。伺服电机也只能代表电机控制精度,弥补不了机械结构的精度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条本身的精度就不高,时间长了还会有拉长。看你精度多少啊,位置不准考虑用其他方法来实现。伺服电机也只 ...

左右两边要保证同步、异步电机有时候控制不到位,会一边高一边低

网友(点评):
需要同步还搞这么多电机?改结构就用一个电机+传动机构,轻松同步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链条本身的精度就不高,时间长了还会有拉长。看你精度多少啊,位置不准考虑用其他方法来实现。伺服电机也只 ...

方便说出你的想法和思路吗?

网友(点评):
你的结构有点看不清晰,可以截一个轴测视图看看

网友C:
用一个电机 带动即可

用 换向减速器 换向即可

网友D:
伺服电机总的来说肯定是优于异步电机的,能用普通电机的地方肯定能用伺服

网友E:
看你这个是两两同步吧,把需要同步的改下传动机构,用一个减速电机驱动

网友F:
两根轴用一台电机驱动,轴之间用齿轮或者同步带连接,三相异步电机选带抱闸的,停止位置加检测传感器,两个毫米的精度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根轴用一台电机驱动,轴之间用齿轮或者同步带连接,三相异步电机选带抱闸的,停止位置加检测传感器,两个 ...

你好!一个电机驱动两根轴同步,这种机构怎么设计会比较合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这个是两两同步吧,把需要同步的改下传动机构,用一个减速电机驱动

你好!一个电机驱动两根轴同步,这种机构怎么设计会比较合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电机 带动即可

用 换向减速器 换向即可

你好!一个电机驱动两根轴同步,这种机构怎么设计会比较合理呢?

网友(点评):
用同步带 带两个同步轮 注意换向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伺服电机总的来说肯定是优于异步电机的,能用普通电机的地方肯定能用伺服

用伺服来驱链条,多少有点暴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一个电机驱动两根轴同步,这种机构怎么设计会比较合理呢?

电机要不要减速机,有双出轴的减速机,打开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要不要减速机,有双出轴的减速机,打开思路

你好,有没有这种减速机的供应商联系方式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有没有这种减速机的供应商联系方式

你现在电机型号多少,如何选型的。

然后确定减速比,输出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现在电机型号多少,如何选型的。

然后确定减速比,输出扭矩,,,,

电机功率550W,减速比200,扭矩540

网友:
完全可以的,但是链传动的精度低,这么用有点浪费,精度要求高的话,应该用滚珠丝杠传动

网友:
换成同步带吧,好很多,再说了,直接用一台大的控制两边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功率550W,减速比200,扭矩540

你的图没怎么看清楚,你的提升部分用了4个电机?

网友:
这个是缓存机构,提升用单电机控制好一些吧,不用担心同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