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好的伸缩压紧的机构啊

楼主(2023-11-07):
各位大佬 帮小弟看看

网友:
研究一下注塑模具,这种机构很常见,也很难搞

网友:
中间增加一个隔离套 就可以避开中孔

网友:
空间大吗?参照一下夹具杠杆缸

楼主:
空间不大 40mm 没想到好机构   要从对面伸过来然后卡住这个工件

网友:
这个中孔这么小,感觉做成猎鹰九号那个支腿才行。

楼主:
这个猎鹰九号 是火箭吗

网友A:
夹紧力大吗?需要压多少面积,可以参考一下翻转倒角刀的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紧力大吗?需要压多少面积,可以参考一下翻转倒角刀的机构

这个感觉可以 兄弟哪找的资料 这个铰刀资料找不到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感觉可以 兄弟哪找的资料 这个铰刀资料找不到呀

就是翻边倒角刀啊,就网上找到个差不多的图片,他的结构就图上这么多,你觉得可行的话,就按照那个思路去设计就行了,就是头部做个旋转,感觉可以用气缸做个推杆让头部支撑翻出来。

网友B:
手动还是自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还是自动啊

这个是手动的

网友:
参考夹具零件手册中的C形开口垫圈或DIN6372,凹坑朝下让一下凸台。。。

网友:
用个孔定位的拉紧气缸就行了,中间轴有几个爪子从伸缩杆上突出,整体向下拉紧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