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工程图怎么画的

楼主(2023-11-07):
虚线是A,实线是B,现在是B要装在A里面,A在3D中是压缩的,请问在工程图中怎样画出这样的效果?

网友A:
嘿这玩意是画装配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这玩意是画装配图么?

两个独立设备,在工程图中表示相对位置

网友B:
没遇到过  不过我有一个笨办法把B放到A前边,A和B之间画一个足够大的薄板挡住。然后从B的前方取视图做工程图。这样在工程图里 B就是实线,A显示虚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  不过我有一个笨办法把B放到A前边,A和B之间画一个足够大的薄板挡住。然后从B的前方取视图做工程 ...

3D模型中A是压缩的呀,而且有各个视角,这个只是其中一个截面

网友(点评):
不能解压吗?

网友(点评):
人家就是这么显示的

网友C:
装配体中A作为封套零件,然后在工程图中使用属性中显示封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配体中A作为封套零件,然后在工程图中使用属性中显示封套就行

封套貌似做不到这种程度啊,只能看到外部的轮廓线,要看内部的线的话只能开“显示隐藏线”,但是这样一来B零件的内部线条也全显示了,这样乱得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封套貌似做不到这种程度啊,只能看到外部的轮廓线,要看内部的线的话只能开“显示隐藏线”,但是这样一来 ...

网友:
引用 楼主:
封套貌似做不到这种程度啊,只能看到外部的轮廓线,要看内部的线的话只能开“显示隐藏线”,但是这样一来 ...

属性设定

网友(点评):
我试过了,显示封套,只能看到外部轮廓线,要想看内部的要把“隐藏线可见”开了,这样的话我的主设备B里面的线条也全显示了,这样太乱了

网友:
如果虚线部分不更新可以试试转化为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