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V小车车轮的厚度影响什么吗,有大神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楼主(2023-11-07):
AGV小车车轮的厚度影响什么吗,有大神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
轮越宽 抓地越稳

和我们开车一样道理

网友:
承重 摩擦

网友:
(๑•̀ㅂ•́)و✧:;重载AGV,上面安装机械臂吗❓

网友A:
车轮比较宽的时候承载能力强呀。另外就是聚氨酯对地的摩擦系数与压强有关,压强越大摩擦系数越小,轮子宽了不容易打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轮比较宽的时候承载能力强呀。另外就是聚氨酯对地的摩擦系数与压强有关,压强越大摩擦系数越小,轮子宽了 ...

请问,这个观点有依据吗,或者轮子宽度与摩擦系数的关系有资料可查吗

网友(2023-12-25):
影响承重

网友:
1.轮子一般都是聚氨酯包胶,包的太薄容易脱落,太厚的话轮体会变小,建议在包胶面做螺纹或者楔形面,以前做的记得是Φ150的轮包胶10-15mm厚
2.轮子太宽可能会影响旋转阻力,如果是驱动轮的话一般都是做成凸台形式,接触面既不会太宽,轮子本体也不会太窄
3.现在定制AGV轮的好像淘宝就能搜到……不过质量还是靠运气了,我记得之前是找到做工业脚轮的厂家定制的AGV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