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2023-11-07):
丝杆上下,一根丝杆运行到底部,另一根丝杆就运行到顶部,运行到底部的丝杆抽回去,另一根丝杆就顶出来,来回交替运动,两根丝杆想用一个步进电机带动,整体宽度想在100以内

网友:
齿轮+齿条

网友A:
(๑•̀ㅂ•́)و✧:;链条(皮带)➕齿条
只能一个电机吗❓

楼主:
位置太小了,齿轮齿条能实现,但是如何用一个电机同步带动2根丝杆运动,同时底部还要往复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๑•̀ㅂ•́)و✧:;链条(皮带)➕齿条
只能一个电机吗 ...

嗯,用一个步进带动2根丝杆同时运动,一上一下,同时做往复运动,不知道我描述的清不清楚

网友B:
有的时候机构并不比机电便宜,另外复杂结构还有维修难点。所以建议如果精度不高,就用步进电机。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时候机构并不比机电便宜,另外复杂结构还有维修难点。所以建议如果精度不高,就用步进电机。简单的事情 ...

好的,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用一个步进带动2根丝杆同时运动,一上一下,同时做往复运动,不知道我描述的清不清楚

(๑•̀ㅂ•́)و✧:;这个用链条或皮带

网友:
底部的往复运动两边是同步的话,用一个电机+齿轮传动应该可以;如果不同步就只能用2个电机了

网友:
2个丝杠顶部都装齿轮咬合不行吗

网友:
一组齿轮

网友C:
1: 两个滚珠丝杠一个左旋,一个右旋; 2:顶部用齿轮传动;

网友D:
两根丝杆一根正牙,一根反牙,用一个电机驱动,两根传动轴分别与两根丝杆连接,就可以了。其实很多方法都可以实现,看自己需求精度和负载。记得机构上留微调位置。

网友E:
电机装上方,两根丝杆分别左旋右旋,搭配同步带就可实现

网友:
你那两根直线导轨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根丝杆一根正牙,一根反牙,用一个电机驱动,两根传动轴分别与两根丝杆连接,就可以了。其实很多方法都可 ...

还得来回伸缩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两个滚珠丝杠一个左旋,一个右旋; 2:顶部用齿轮传动;

还得来回伸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装上方,两根丝杆分别左旋右旋,搭配同步带就可实现

还得来回伸缩

网友A:
(๑•̀ㅂ•́)و✧試下用一個電機,
一個蝸杆,兩個蝸輪,配合小氣缸定位,
可以實現功能❗

网友:
ヾ(❀╹◡╹)ノ~✧:;用小型气缸或电磁铁,锁住左右升降丝杆上蜗轮,用[前后丝杆]旋转,伸出[左丝杆],缩回[右丝杆],
到位后,用小气缸锁住前后滑轨,解除左右升降丝杆上蜗轮,用[前后丝杆]驱动左右升降蜗轮,
如此往复循环(•̀ᴗ•́)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๑•̀ㅂ•́)و✧試下用一個電機,
一個蝸杆,兩個蝸輪,配 ...

老师,他这还需要前后运动,能实现吗

网友F:
梯形丝杠,一根左旋一根右旋,直径导程相同,丝杠各用一对同步轮连接传动,然后在电机轴上做一个加长轴用于安装主动的两个同步轮,这样应该是最简单性价比的方法吧.但这个方案精度和承载都一般.用齿轮方案的话,加工和安装应该比较费劲

网友(点评):
所有同步轮的旋向是一致的,由于丝杠旋向不同,电机正反转实现装置的上下开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他这还需要前后运动,能实现吗

(๑•̀ㅂ•́)و✧:;应该能实现,就是用一个丝杠传动,
然后转换不同传动,大约需要增加六个能控制机械定位的机械结构(用六个小气缸可以电控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梯形丝杠,一根左旋一根右旋,直径导程相同,丝杠各用一对同步轮连接传动,然后在电机轴上做一个加长轴用于安装 ...

好的,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๑•̀ㅂ•́)و✧:;应该能实现,就是用一个丝杠传动,
然后 ...

好的,谢谢老师

网友A:
(๑•̀ㅂ•́)و✧:;也可以考虑一下,
下边滑轨安装齿条,中间安装电机和齿轮⚙️

网友:
这个东西我傾向于用双电机。
1.步进电机不贵几百块,电机省下来钱还不够买其他东西。
2.零件少同时两边零件一样,结果简单,机构就更可靠。
3.两边都独立可调,装配调试更简单。
4.传动机构少,精度会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๑•̀ㅂ•́)و✧:;也可以考虑一下,
下边滑轨安装齿条,中 ...

老师,您好,我做这个其实是想接东西用的,物料直径40,产品从输送带上面下来,左边先接料,产品下来一个,丝杆下降一定高度,比如接满15个之后立马抽回去,另一边立马过来接料,再从上面开始往下接料,输送带是不停的,所以接料的就要做循环往复的运动,还有这是10通道的,所以每一套这个接料宽度最好不能超过100,这样上面输送带宽度就可以不用很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