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么在圆柱体表面画出菱形凹槽

楼主(2023-11-07):
包胶滚筒表面是菱形凹槽,这个特征要怎么在软件里面制作出来,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用投影画

网友:
贴图吧,实际做出来卡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包覆

正解

网友B:
特征包覆,选蚀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特征包覆,选蚀雕

正解,包覆,蚀雕

网友:
取圆柱的中间基准面画菱形然后包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包覆

达不到要求的,包覆的底面与圆柱面是平行的,楼主要求的应该是要合拢锥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