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咨询:这个可以加工吗

楼主(2023-11-07):
可以加工出来吗?材料是不锈钢316L

网友:
拿管料车就行了

网友(点评):
那个槽那么小能加工出来吧

网友A:
原谅我是个菜鸡,这个图的标注我是一点没看懂。

网友(点评):
不是吧,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则尺寸标的,没被师傅骂吗

网友(点评):
一个图搞定的标注,硬生生搞了4个图

网友(点评):
没什么做过机加件,按塑胶思维标的

网友:
视图是不是有点问题,这个标注我也没看明白

网友(点评):
第三视角的图

网友(点评):
感觉是比较难加工的,太薄了

网友:
多看看其他图纸标注的方法,你这标的也太难受了

网友(点评):
可否指点一二

网友:
有点薄,不锈钢本来就难加工

网友(点评):
是啊,我领导给的意见是槽加工不出来,特地上来问问

网友:
管料数控就可以

网友:
看着没问题,跟2楼一个意见,拿管料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原谅我是个菜鸡,这个图的标注我是一点没看懂。

你能一眼看出来哪个直径尺寸对应的是哪个特征吗?

网友(点评):
有3D应该好理解,太多圈了

网友B:
随便找了个套  不过这个是铸件   不一样哈  应该是会直观一点 不过我这个大概也得被我师傅骂的

网友(点评):
你这个基准A是以那个尺寸为基准?

网友(点评):
啊,这不就是表示同轴的一个形位公差嘛 我标错了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随便找了个套  不过这个是铸件   不一样哈  应该是会直观一点 不过我这个大概也得被我师傅骂的

感觉少了四条线

网友:
和楼上几位意见一样,管料车,省工时省材料。另外,这种回转体,剖开之后直径标注在剖视图上,圈槽之类的很小的结构,用局部放大图标识,更直观一些

网友(点评):
谢谢大佬点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一眼看出来哪个直径尺寸对应的是哪个特征吗?

你说的对,那就这么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觉少了四条线

大佬 那四条 ,我改改 要不然又要挨骂

网友:
0.5壁厚,不太好搞,但是能做是肯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 那四条 ,我改改 要不然又要挨骂

是这样的吗

网友(点评):
大佬我手机和电脑都看不到图片

网友:
这个标注很新颖,是新国标吗???
没有公差、粗糙度的话怎么滴都好说啊。

网友:
一个剖视图就可以把尺寸全标出来了

网友:
这个标注有点难看

网友:
管子薄壁加工,老经验师傅车车没问题

楼主:
这样图纸应该好看点了吧,

网友:
你这图出的,没有中心线就算了,尺寸还这样标,你没在学校系统学过吧?建议你买本制图书好好看看,所有规范都有

网友(点评):
上过学,没怎么学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要不然机械怎么会这么卷呢?这样的都能上岗,真的是我们这行的悲哀啊!

网友(点评):
哈哈,我不是搞非标的以前搞塑胶件和钣金多

网友(点评):
难道搞塑料件和钣金都不需要正规出个图吗?全是直接扔三维?做出来的东西有问题怎么办?全靠嘴?装配不上就修修补补?

网友:
这个回转体零件  基本上一个视图加个局部视图就可以搞定,搞这么多,我还以为有特殊要求呢

网友(点评):
我的问题

网友:
这个真有点难度,先车内,然后车内尺寸的治具,套上去,再车外

网友:
建议保留一个图+放大图就好了,主视图转90°,保持与加工方向一致,这么小个件,主视图可以放大一些,放大图都可以省略了
这种图,确保A4打印出来,所有尺寸特征清晰可见。

网友:
建议左视图改成剖视图(把最底下那个图删掉,直径尺寸和内部台阶的深度标在剖视图上更容易看),俯视图不剖切,只标注槽的尺寸和槽的位置就可以了,轴测图放在右下角符合标准三视图

网友:
看看你们公司有没有这个型号的挑丝刀,那个沟能干就能干

网友:
我可以做 316可以 但是L需要你自带料了  我们这市场没卖的

网友:
剖面图有些看不懂 键槽那多深 是四条键槽还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