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与碳钢能焊接吗?

楼主(2023-11-08):
1、不锈钢与碳钢能焊接吗?

肯定地讲,可以焊接,属于异种钢材的焊接;

2、根据不锈钢的材质,来选择不锈钢焊条,来焊接不锈钢和碳素钢(Q235属于碳素钢)。

异种钢之间的焊接有一般性原则:

(1)碳钢是按照强度来匹配焊条的,如果两种碳钢材料的强度不一样,一般是就低不就高,例如Q245R与Q345R的焊接,就选用J427焊条;

(2)如果是耐热钢与碳钢焊接则一般选用碳钢;

(3)如果碳钢与不锈钢焊,一般选用不锈钢焊条,常用的焊条如A302、A312等。

3、常见的异种钢焊接:

其中的 0Cr18Ni10Ti 即美标321不锈钢。

既然质量很重要,就必须采用不锈钢焊条进行焊接,不要采用碳钢焊条。当然,不建议异种钢之间的焊接,因为不锈钢和碳钢接触会发生渗碳反应,不锈钢会脆化,用于低冷环境或者高压情况下,容易发生漏爆事故。请谨慎。

4、网友讨论

网友ALB_LI :可以!使用的焊条,必须是焊接该种不锈钢的焊条或者焊丝。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将不锈钢和碳钢焊接在一处,使用法兰连接比较合适,因为不锈钢和碳钢长期接触,会产生“渗碳反应”,对不锈钢的特质会产生影响。

网友chncjq:完全可以焊接的,不锈钢和碳钢的焊接属于异种钢材的焊接一般都选用奥氏体不锈钢焊条A302。

网友zhangpei9q9q :能,这要需要特定的工艺。要根据材料的厚度、焊缝长度等决定焊接工艺。

网友刘青988:用不锈钢焊条,可以用E309L

网友tjyyhjky :当然能焊接了,应该选用ER309(A302、A307)就可以了。

网友凌然走:可以,使用过度焊条即可,例如Q235B+SS30408可用A302。

理想状况下,焊接应用中使用的母材在化学成分和机械性能方面完美匹配。但在实际生产、加工、制作中可能会有必要将不同材料焊接在一起,有时候我们出于成本的考虑,会在一些非重要的零部件上采用不锈钢和低碳钢配合,以达到更高的经济效益。

不同材料的焊接工艺常见于某些石油化工设施以及矿物类行业设施。对于这些设施中的设备,通常都需要由不锈钢来提供其耐腐蚀性能。但在使用环境和条件的允许下,可以将材料焊接到成本较低的碳钢上。

网友:
没经验的,很容易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