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疑问

楼主(2023-11-08):
电机座和轴的安装座都是焊接的 没加工 现在是在中间加了一个联轴器  用着用着就嘎嘎响 估计是同心度不太够  有没有什么办法 不加工的情况下保证下同心度

补充内容 (2023-11-8 14:18):

网友:
我能做永磁联轴器,

网友:
选挠性联轴器

网友:
挠性联轴器

网友:
正解,选挠性联轴器,补偿满足变形量

网友:
加点油继续用,坏了再修

网友:
2个焊接偏差太大,至少一个活动可以通过间隙片来调整

网友:
电机功率多大啊

网友:
不是有那种 可以用于不同心的十字联轴器
你可以去查查

网友:
焊接的不加工还调什么同心。。直接上万向轴

楼主:
目前是这种联轴器 用着用着顶丝松了 暂时不确定是安装的时候没拧紧还是震动给松了

网友:
十字联轴器,正解

网友A:
很多种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
用鞍形块弹性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种方法可以解决

求指教

网友:
偏差小用挠性联轴器,偏差大肯定需要打表调修下啊,不管是垫还是修平,有问题肯定要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