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这断开器出力能达到16KN

楼主(2023-11-08):
据说这断开器出力能达到16KN,有大佬知道什么原理吗

网友A:
乐纯的无菌断开钳。

目测像远端不动,近端螺纹驱动压紧管路,通过螺纹驱动压在管子上的力可以达到16kN。

网友B:
这种不是切热塑管和硅胶管的吗,热稳定和封合能力才是主要的,输出多少牛没啥看头

网友C:
螺纹可以达到16KN,比如M12的螺杆,3NM就能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纯的无菌断开钳。

目测像远端不动,近端螺纹驱动压紧管路,通过螺纹驱动压在管子上的力可以达到16kN。

感谢l大佬!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纹可以达到16KN,比如M12的螺杆,3NM就能达到了。

我看他挺小一个东西,如果要弄成自动切的话,有什么本体比较小的动力源可以出这么大力吗,我看伺服电缸要出这么大的力,本体都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是切热塑管和硅胶管的吗,热稳定和封合能力才是主要的,输出多少牛没啥看头

大佬,保持密封主要是靠他前边的刀头保证的吧?我问了下他们的客服,说是要达到切断和密封的效果,还需要大概16KN的力

网友C:
伺服电机配个减速机!随便弄吧!输出扭矩3NM,这么小?你准备要用多大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配个减速机!随便弄吧!输出扭矩3NM,这么小?你准备要用多大的电机

网友(点评):
建议请个专业的工程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图片上的断开钳大概也就20长,里面的电机和减速机得多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