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本色阳极氧化颗粒感问题

楼主(2023-11-08):
各位前辈,我之前的铝件,都是先喷砂,然后再做阳极氧化,结果就是有金属光泽,但是颗粒感明显。
这次我让工厂给一个铝件做阳极氧化,说了不要喷砂,直接做本色阳极氧化,希望得到一个亮面的效果。结果拿回来之后,发现还是有细微颗粒感,只是颗粒感很小,如下图所示。

请问前辈们,1. 这种效果是喷了细砂吗?(工厂说没有喷砂)
2.铝件,要怎样处理才能获得亮面效果呢?
3.常见的铝型材,表面没有颗粒感,它是做的什么处理呢?

网友:
喷细砂,目数大点

网友:
这个表面就是喷砂了的,你要光亮的可以先限制表面粗糙度再氧化,或者镀铬

网友:
这个绝对喷了砂,不喷砂的话刀纹怎样就是怎样。

网友:
1,图片中的应该是喷了砂的,只是比较细的砂,目测120,一般加工厂,不是你叫不用喷砂就不喷的,不喷砂,表面的划痕,刀痕只能通过打磨去掉了,会增加成本,2,要亮面的效果就做亮面氧化或者喷烤漆表面喷光油。或者直接粉末喷涂3,常见铝型材表面做氧化,电泳,喷涂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释疑解惑!  我知道下次该怎么做了!

网友A:
如果表面是经过机加工,不做处理直接拿去氧化的话,机加工的痕迹会保留下来。喷砂的一般作用是去除机加工的痕迹,可以像3楼说的,限制粗糙度去氧化,可以得到亮的表面,但是多少都会有点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表面是经过机加工,不做处理直接拿去氧化的话,机加工的痕迹会保留下来。喷砂的一般作用是去除机加工的 ...

谢谢大神的分享。我现在也在考虑怎样去除刀纹,如果把所有面的粗糙度都标的很小,势必会引起操机仔的不满,也会增加成本。

有没有好的去除刀纹的办法呢? 表面粗糙度0.8,是不是能完全看不见刀痕?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的分享。我现在也在考虑怎样去除刀纹,如果把所有面的粗糙度都标的很小,势必会引起操机仔的不满 ...

用滚压刀走一遍,降低表面粗糙度?不知可行否

网友B:
导电氧化可以得到光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电氧化可以得到光面

导电氧化的资料好少啊。
能把你导电氧化的零件发出来看看吗?

网友:
也有可能是磁力抛光机处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