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纸基准的选择问题

楼主(2023-11-08):
零件描述:外部最大外径110,两端100。内部两端有螺纹,密封面,密封圈槽。两端内部不需要同轴。右端多一个锥面密封。请帮我看看基准怎么选比较合理?
水平尺寸上多了两个直径符号,请忽略。

基准选最大外径,其余尺寸安此标同轴度
基准选外径100,车床装夹的位置,两端同一基准

左端基准选螺纹,左端按照螺纹标同轴度
右端基准选密封面,螺纹,密封圈槽,锥面按照密封面标,跳动基准是B,图上错了。

楼主:
基准选择,应该选装夹圆面,最大外径面,还是从需要同轴的几个面上选一个?

网友:
有点没看懂楼主的思路,0.1/90的同轴度差不多9级公差,对于床子来说不重新装夹基本就可以实现。其次你不需要考虑机加工怎么实现,而是为了保证你的功能你需要什么公差,从你的图纸上来看,哪怕外圆与内圆不同轴功能也不影响,那为了经济性肯定选择同轴面为基准。

网友:
这个图要求不严的话,基准可以大外径,也可以φ100,车的话 你跳动要求严的那一端,是要在机床上一次装夹车成的,机床保证的0.01的跳动,掉头车另一端的话 ,可以用四爪打表。你可以参照装配的关系,按设计基准和加工基准重合原则 ,来选择外径和φ100当基准,不建议选择螺纹当基准。还有的话是哪个面粗糙度好一点可以当基准,打表的时候跳表小

网友:
选第二张φ100作为基准,设计基准/加工基准/检测基准要尽量统一,基准要尽量选择大面,螺纹面不能当做基准(它自身都没有精度)

网友:
同轴0.1mm,尺寸公差也高不到那去,能干中间锥面跳动0.01mm的床子,你随便怎么标也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