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类似叉车的设计

楼主(2023-11-08):
我自己设计一个机械叉手,叉一个高1.6m重200kg的环形桶,如何设计一个机构保证移动过程中桶不会倒?
现有的想法是在上面安装一个气缸顶住,但是担心扶不住。
现在对机械叉手做了一个形变分析。显示会向前偏移0.1mm。

补充内容 (2023-11-9 08:51):
变形量为0.67

网友A:
0.1mm不就是没变化吗

网友(点评):
你的逻辑就不对,谁告诉你这个0.1mm代表着分析正确

网友(点评):
你的逻辑对。看个帖子默认是对的情况。一个搬运的东西,0.1mm的偏移影响太大了。你感觉他的分析不对,就帮他分析一下。不是在这边敲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mm不就是没变化吗

但是在运动过程中的惯性可能让偏移量变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在运动过程中的惯性可能让偏移量变大

但是你这尺寸和重量, 这点偏移会有影响吗,,,,

网友(点评):
领导担心可靠性,我没什么概念

网友:
安全考虑还是加一个气缸比较好,再配一个重载的直线导轨,问题不大

网友(点评):
您说的重载直线导轨是添加在哪儿呀

网友:
既然可以用气缸顶住,为什么不可以用气缸下来一个环把它套住,同时套住竖着的那四个方管。

网友(点评):
类似与从两侧各用一个气缸连接一个半圆弧,然后顶住吗

网友(点评):
是的,半圆弧可以做成V型,这也样可以兼容不同尺寸的桶;不过要考虑有这个结构的基础上,桶怎么在不干涉(碰撞气缸部件)的情况下进到叉车上

网友:
你这个架子看着有点软,下面加2根斜拉筋跟底板连接起来,0.1mm的变形量分析肯定错了(不可能这么小)

网友(点评):
对,我校核后是0.67mm

网友(点评):
您说的斜拉筋是用铁板呢还是方钢

网友:
楼上说的,底部加强以外,中间架子也拉多两根横梁,整体的刚性会好很多,上面加气缸,做气爪那种连杆夹抱+两V块机构

网友(点评):
您说的这种机构是上面样子的呀

网友(点评):
搜一下一个气缸驱动的抱紧机构

网友:
高1.6m,重200kg,偏个0.1mm根本不算事好么。。。更何况只是移动用的,偏不偏的又有什么影响?只要材料强度没问题就没事。
但是,
1. 1.6m中间没有补强,肯定不行
2. 200kg啊,图里没有别的,不清楚整体使用情况。不过如果没有,小尺寸,没配重,还是这种一侧负载,必然立不住的。即使立住了,也是一动就容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