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与深沟球轴承配合使用,实现轴向滑动,径向滚动

楼主(2023-11-08):
如图所示,直线轴承外圆直接安装深沟球轴承,实现在导向轴上的左右运动以及辊筒的转动,是否可行?或者有没有现成的外购件实现这种功能

网友:
铜套不就行了,还搞这么复杂的结构,一个5毛的铜套就搞定了,

网友:
这种不行吧,过不了多久直线轴承应该就不行了。

网友:
别闹,直线轴承不适合转动的工况,这种情况直线轴承有转动的趋势。

网友:
你使用深沟球轴承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尹志春发表于 11-08 14:28铜套不就行了,还搞这么复杂的结构,一个5毛的铜套就搞定了,
不行,转动和滑动有可能同时进行

楼主:
|小表哥发表于 11-08 14:29 本帖最后由 小表哥 于 2023-11-8 14:31 编辑

别闹,直线轴承不适合转动的工况,这种情况直线轴承有转动的趋势。
这只是单边结构,另外一边直线轴承处有夹紧块限制其转动

网友:
我记得是有一种可旋转的直线轴承

楼主:
|初次登录发表于 11-08 14:39你使用深沟球轴承的目的是什么
辊筒转动

网友:
谁转谁还不一定呢。。。。。。

网友:
米思米有一种轴承叫线性滚珠衬套,能同时进行直线运动和旋转运动

网友:
滚珠花键了解下。就是尺寸不是很小,稍稍贵了些。

网友(点评):
补充下,还有模具导套能实现,移动,旋转。

网友:
花键,THK目录看看

网友:
旋转滚珠花键或者米思米的旋转直线轴承

网友(2024-09-23):
这种直线轴承可以轴向滑动,径向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