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输出轴太短

楼主(2023-11-08):
同步带传动,带动卡盘旋转,电机输出轴太短,没办法用太宽的同步轮,同步轮能否一部分套在输出轴上,一部分悬空。另外同步带承受不了较大的拉力,同步轮传递的扭矩固定,能否增大同步轮直径来减小同步带所受的力

同步带传动

同步带传动

网友A:
1.所需传动的力小,悬空是没有问题的,优选的方式设计轴套延长输出抽长度  2.能减少所需的力 但是在图中的结构就不会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所需传动的力小,悬空是没有问题的,优选的方式设计轴套延长输出抽长度  2.能减少所需的力 但是在图中的 ...

传动3000牛的力,同步轮36mm宽,悬空12mm,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3000N?能输出这么大扭矩?

网友:
万顺叫车都改行搞数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动3000牛的力,同步轮36mm宽,悬空12mm,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3000N的力,悬空12mm肯定不行的。同时根据你电机输出扭矩,同步轮直径要计算下

网友B:
你说的问题我前两天刚解决,我他妈想了两天才想到怎么解决
就事论事,你这个结构短的原因是板厚的厚度浪费了电机的轴长
把两个同步轮放到板后面去,电机再加一个电机座,简单点,就是加四个柱子。

网友(点评):
(๑ơ ₃ ơ)♥:板子占多少厚度❓🤔

网友(点评):
他现在刚好轴孔悬出来12,板厚和螺丝孔对比了下,大概也就5毫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问题我前两天刚解决,我他妈想了两天才想到怎么解决
就事论事,你这个结构短的原因是板厚的厚度浪费 ...

直接做两块板,这个大板挖洞,小板装电机,这样主动轮就伸出去了啊。

网友:
(✿◡‿◡)联系减速噐生产商,
要加長输出轴的❗

网友:
你板厚是5还是多少?